有关51单片机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的实验板上的单片机是STC系列,可以用USB直接下载,但其它型号如ATM89S52、华邦之类的单片机我就不知怎么才能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请各位老师指点,麻烦把下载的驱动程序和连接板原理图发到我邮箱:446038870@qq.com
      麻烦有心人帮忙,谢谢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 下载方式是不同的.
要想支持多种单片机的下载, 比较麻烦.
LZ 直接找各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楼主:
没有万能烧录器吗?

网友B:
ATM89S52有一个串口的下载线工具和软件,免费的,自制很容易。有需要可以传给你!
华邦之类的我就不清楚了,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