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次用ICCAVR,谁帮我解读一下编译结果呢?

楼主(2011-11-03):
C:\iccv7avr\bin\imakew -f TEST.mak
    iccavr -o TEST -e:0x2000 -Wl-W -bfunc_lit:0x22.0x2000 -dram_end:0x25f -bdata:0x60.0x25f -dhwstk_size:30 -beeprom:0.512 -fintelhex -S2 @TEST.lk
Device 17% full.
Done. Thu Nov 03 08:51:27 2011
================================================================
以上就是我一个程序的编译结果,请问:RAM、ROM各占用了多少呢?????

网友A:
程序占了Device 17% full.   17%。RAM就没有显示出来!
  你打开一下.LIST文件,若没有这个文件则打开MAKE文件,里面一般都会有说明!
   ATMEL的片子我就做过一个项目,不是很熟,记得好像要在生成目录里选择生成LIST MAKE,编译后才会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