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问题

楼主(2011-11-03):
(无正文)

网友A:
最后是个“比较器”....

楼主:
最后是比较器,想转换波形后再到单片机处理。
想AD427放大到0.1v,然后高通滤波后放大5倍,最后到比较器处理后到单片机!
心率信号为1MV来算的,频率范围为0.78-3.3HZ.

网友A:
to 3L:

比较器正端无直流偏置....

楼主:
不要吧,我的比较器是和放大的信号进行比较.

楼主:
大侠们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帮忙看看啊

网友B:
楼上都说了,c4那可加直流偏置

楼主:
C4那??
比较器加偏置,那怎么做比较器用?有点不明白?
直接在比较器正加一个+1.5V偏置就可以了吗?

另外放大部分有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