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万用表?只要一键即可测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等

楼主(2011-11-03):
AT-201晶体管测试仪操作说明书
一、主要用途:

本测试仪性能稳定,能自动读出准确数据,使用方便,适用于电子爱好者、电子开发者、设计者、与电子维修者必需小仪器。它可测各种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MOS场效应管;能判断器件类型,引脚的极性,输出HFE,阀电压,场效应管的结电容,附加条件可测电容和电阻等。特别适合晶体管配对和混杂表贴元件识别。
二、操作说明:
1. 测试面板上说明如下图

①:TEST 测试按键;

②:LED 测试指示灯;

③④⑤:
测试槽分别1、2、3对应显示屏上显示123脚;

⑥:OUT TESTER测试输入接口以颜色黄、绿、红三色对应123脚;

⑦:LED充电指示灯

⑧:USB标准mini USB充电接口

⑨:LCD测试结果显示屏

⑩:POWER SW 内置电源总开关

2.使用时先将POWER开关置于“ON”状态。

3. 将被待测试器件放入测试槽后,启动测试键“TEST”键后显示屏上会显示出对应的数据等待10S后自动关机。

4. 要测试大的器件,可以用外接线与“OUT”孔连接,测试线另一头与器件的引脚连接,并按“TEST”键测试。

5. 测试贴片晶体器件时,就要用到贴片匹配器与本机的测试槽连接并“TEST”

6.
液晶LCD屏显示说明。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Test is running.

测试中.

Test Failed! Defect Devive

测试失败!

Timeout!

时间超时!

Battery Low!Empty!

电池电量低!

NPN、PNP
NPN、PNP三极管

N、P-E-MOS、N、P-D-MOS、JFET MOS场效应管

Diode、Dualdiode、
单、双二极管

Thyristor、Triac
单、双向可控硅

7. 使用完后(不使用时)应把“POWERSW”开关置于“OFF”状态,不使用时防止内部电池耗电。

8. 如本机使用电量不足,LCD屏幕上会显示“Battery Low!”,这时就要用迷你USB线进行充电,充电时将“POWER”开关置于“OFF”状态,USB接口上方的指示灯会亮,表示充电中…一般充电5-8小时就可以使用。用USB充电器或电脑的USB接口都能进行充电。
9.

注意事项

1、测量电容时,必须将电容的电放干净方可接到测试仪上测量,带电的电容容易将测试仪的芯片击毁。不能将带电的器件进行测试,防止内部芯片被击坏。

2、本仪器如长时间不使用,应将POWER开关置于“OFF”状态, 至少半个月充一次电,以免电池变质、流液、损坏机件。

3、当待测试器件是坏的或引脚与测试接触不良时,会影响结果,测不出来数据;显示屏上显示测试失败(Test Failed!Defecet Devive.)。
三、经典测试显示如下:

四、附件:

USB 充电线

1条

贴片测试小板
1个

测试连接线夹

1条
如有需要,请联系范先生。

    联系电话:13410845877

E-mail:szpddz@126.com

楼主:
这个是个好用的工具,可以非常方便的测试未知的三极管、场效应管的hfe和uf电压,及三个引脚的位置,同时可以测,二极管,电容,电阻等元件。

网友A:
我也有个类似的,纵向的,用1节5号可充电电池供电,淘宝上88元包快买的。

楼主:
好的工具只有给到需要用的人才叫好。^_^

楼主:
这个工具使用的是可充电的手机电池,通过转接板可以测贴片元件,显示为英文字符。

楼主:
长宽大概是 90 x 55 mm

网友B:
好东西,颇有创新的,鼓励一下。
不过提个意见:虽然一个按键可以实现那么多功能。
但从操作的方便性或者效率来说,我觉得还是增加几个按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