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电路疑惑

楼主(2011-11-03):
各位大侠,
  我在设计0~30V可调线性电源时用到了倍压电路,有疑惑如下
     :图中电流流向有一路为 A-->C2负端-->C2正端-->RL-->D1-->B
    C2电容为带极性电容,而此时外部电压却出现了反向的情况,难道不会击穿?或者还能够应用?
    C2的作用是什么?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可能反压的,注意二极管。

网友B:
C2的工作,变压器次级正半周(A负B正)充电,负半周放电。
C1的工作,变压器次级负半周(A正B负)充电,正半周放电。
楼主若把图画成上下对称形式,看得更明白:这种倍压电路,实际就是两个半波整流电路的组合。

网友C:
帮lz重画了下

楼主:
感激涕零!!!!
多谢maychang,HVM,fuzengyue大侠的热心帮助!好人有好报啊!!

1,对fuzengyue大侠画的图想了下。如果用等效交流电路图来分析则问题变得异常清晰。即图中C1,C2的交流等效为短路。自然就不会存在3---2---R1--D2的电流回路了。
2,实际中如果对3,4端加直流电,则肯定C1爆炸。
3,不知道实际中带极性电容的等效理论模型为什么样子!????

网友B:
“2,实际中如果对3,4端加直流电,则肯定C1爆炸。”
对3、4端加直流电压,3端为正4端为负,只要电压不超过电容耐压值,C1不会爆炸。若施加电压3端为负4端为正,电容C2爆炸。

网友D:
图中电流流向有一路为 A-->C2负端-->C2正端-->RL-->D1-->B
    C2电容为带极性电容,而此时外部电压却出现了反向的情况,难道不会击穿?或者还能够应用?

C1将RL短路了,不会影响C2

楼主:
to maychang 对电容是否爆炸问题抽象出电路图如附件。 1,如图中方向加直流,若不超过电容耐压则不保证。 2,将图中电源反接,要超过电容耐压才爆炸?此项不明,求解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