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请看附件好象是一个滤波电路,图中J1和J2是接220V,50Hz的电源,
请问:
1. 图中的L1和L2是2uH的电感,问题是电感不是通直隔交吗?也就是应该后面应该是断电了,是吗?但为什么我测了电路还是220V?
2.图中的C16,C17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3.还有R5,R6 两个电阻有什么用?
谢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自己计算一下,2uH电感对50Hz的感抗是多少。
2、C16C17和L1L2构成低通滤波器。
3、R5目的是断电后释放掉C14上面可能存储的电荷,防止断电后人体接触到C14两端而发生危险。R6作用看不出。

网友B:
电感量为无穷大的理想电感才能完全阻断交流,实际为一等效电阻。

楼主:
ChunYang,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电感量无穷大才能隔交,电容无穷小才能隔直,是吗?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做出无穷大或无穷小的元器件,那也就是说电感不可能100%隔交,电容不可能不能100%能隔直,是吗?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或计算公式,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电感隔交了,电容隔直了呢?
谢谢指点!

网友C:
就频率来说,频率为零和频率无穷高就是两个理想化的极端,但为零易达到,无穷高就是个极限,没个确定值

所以频率为零状态下,稳态时,理想电感是短路的,理想电容是断路的
但电感若完全对交流断路,电容完全对交流短路,那就得频率是无限高,试问,这个极限如何在现实中实现???
所以电感和电容对频率为零的直流,其特性是显然的,但对交流是根据条件的:要么近似为断路或短路,要么就考虑其阻抗与其它阻抗进行分压关系,如此而已

网友D:
JWL.1/JWC,楼主按照这个公式把自己的信号频率带进去就知道为啥了

楼主:
各位,我算了图中2uH电感对50Hz的感抗是XL=WL=3.14*50Hz*2uH*0.001=0.628ohm,对不对,也就是这个电感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很小,交流可以通过,是不是?请指点!

网友E:
to 7L:

电感对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阻抗。这里的电感显然不是用来阻挡50Hz工频的,而是对高频率成分的干扰起着一定的扼制作用。所以对于50Hz的工频电源输入几乎是没有影响,当然电感的直流电阻不能过大,否则会有较大的损耗。

网友F:
r6的作用更简单了,降低充电电流,放电时同样;同时保护其它相关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