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EP

楼主(2011-11-03):
我的板子是Cobranet模块,板子上用到了DM9000EP,由于原理图和PCB、板子运行的固件都是别人的,我们想自己开发,但是我们制出来的板子通不了,时钟、电源、复位电路都验证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的主芯片CPU就是配置不了DM9000,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板子的时序有问题,但是布线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给点意见。

楼主:
59芯片会不会影响DM9000的工作

网友A:
DM9000EP市场上有一批本身IC有BUG的片子。有PING 不同,PING通掉线或是丢包等情况,很不稳定。

网友B(2012-02-24):
直接上DM9000CEP 又稳定又省成本

网友B:
还可以上SPI 接口的28J60

网友C:
DM9000EP市场上有一批本身IC有BUG的片子。有PING 不同,PING通掉线或是丢包等情况,很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实如此,去年因此折腾了好久,最后发现芯片问题

网友D:
个人感觉不是时序问题,还是让软件查一下驱动代码,一般情况下,时钟输出正常,复位成功的话,是可以识别到PHY的,接下来就可以调试数据通讯,一般是配一些寄存器和GPIO之类的,硬件上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关键是软件的配合。还有就是看一下你的硬件设计的接口模式和软件驱动是不是匹配,影响中DM9000应该是支持MII和RMII两种接口模式的。

网友A(2012-04-20):
DM9000是支持MII和RMII的····一般而言硬件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DM9000这几年软件更新了,有新版本兼容性会更高。A/C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