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断开

楼主(2011-11-03):
我用的是LM3S9B96,TCP/IP协议栈是LWIP,通讯协议是MODBUS/TCP。当我用MODSCAN连上时,几个小时后,MODSCAN会断开,当重新连接时,还能连接上,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个人来回答一下啊

网友A:
使用抓包工具看看!

楼主:
几个小时才断一次,我怀疑是内在管理问题,有没有可能

楼主:
当我ping的时候,一直能连接的上,但当用大数据包ping的时候,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会ping不通,但过十到二十后,又能重新ping的通。

楼主:
没有TI的技术人员回复下吗?

楼主:
怎么没以有人help一下呢

网友B:
用抓包工具

网友C:
仔细看下lwip的设置,看看debug功能是不是开了,关上试试会不会有帮助。

网友D:
等LZ结果,看看是不是LS说的原因

楼主:
debug我已经关了

楼主:
modscan显示的错误信息是:modbus message overrun

楼主:
我用的lwip方式是raw api

楼主:
我modscan扫描周期是10ms,ping的数据包为1400个字节,是通过交换机和电脑通讯。

网友C:
有一说是lwip本身设计的问题~升级到lwip1.3试试?

楼主:
我的lwip是1.30

楼主:
在发送时,tcp_write()调用后,还需要调用tcp_output函数吗?

楼主:
我可以加下你的QQ吗?

楼主:
当我把tcp_output()去掉时,由内核来决定什么时候发送,modbus通讯很慢,感觉延迟很大。这是为何

楼主:
是不是应该在tcp_write之前应该检查队列是否满,内存是否够啊,然后再tcp_write()

网友C:
有1.3.2版本的可以试试~ LWIP代码这么多,我也没怎么用过的。我看了下tcp_output定义,根据上面注释的意思,应该只是TCP局部函数,用户不需要管的吧?

/* Only used by IP to pass a TCP segment to TCP: */
void             tcp_input   (struct pbuf *p, struct netif *inp);
/* Used within the TCP code only: */
err_t            tcp_send_empty_ack(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tcp_output  (struct tcp_pcb *pcb);
void             tcp_rexmit  (struct tcp_pcb *pcb);
void             tcp_rexmit_rto  (struct tcp_pcb *pcb);
void             tcp_rexmit_fast (struct tcp_pcb *pcb);
u32_t            tcp_update_rcv_ann_wnd(struct tcp_pcb *pcb);

网友E(2015-06-08):
轻轻巧巧·

网友(2015-08-28):
LZ:可以分享一下lwip modbustcp代码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