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K中遇到的问题(不理解)

楼主(2011-11-03):
1、为什么有的外设(比如LED,就4个)地址空间也那么大,有64K?EDK自动生成的。
2、编译EDK生成的测试程序的时候,产生类似
/cygdrive/d/Xilinx/10.1/EDK/gnu/microblaze/nt/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1.1/../../../../microblaze-xilinx-elf/bin/ld.real: section .stack [00000660 -> 00000a5f] overlaps section .text [00000050 -> 00001c1b]
于/cygdrive/d/Xilinx/10.1/EDK/gnu/microblaze/nt/bin/../lib/gcc/microblaze-xilinx-elf/4.1.1/../../../../microblaze-xilinx-elf/bin/ld.real: TestApp_Peripheral/executable.elf: section .text lma 0x50 overlaps previous sections
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bram不够大吗?在EDK中怎样修改已经设置好的大小呢?
3、芯片自带的ram大小有限,使用外接的DDR 作为程序存储以及内存空间是可行的吗?

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A:
问得问题太模糊。
先做这个试验了解下系统。
https://bbs.21ic.com/icview-272699-1-1.html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可以使用外部DDR

楼主:
就是在Address里,由系统自动生成的4个LED灯外设(GPIO引出)所占的地址空间有64K,我不理解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做什么?理论上不是几个位的地址就可以控制它了吗?

网友B:
我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A:
就是在Address里,由系统自动生成的4个LED灯外设(GPIO引出)所占的地址空间有64K,我不理解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做什么?理论上不是几个位的地址就可以控制它了吗? ...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对系统都不了解,我觉得你先完一个小的试一试吧。

楼主:
做过了啊,这种小实验很简单,但依然没有解释我心中的疑惑啊

楼主:
其实这种“怎么做”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疑惑,我的问题是问的原理.CPU通过地址线对GPIO进行寻址,但是GPIO不是存储设备,最多就几个控制口和数据口,无论如何所占的空间不至于到64K吧?

网友A:
你这个例子可以开小点。没有关系。
可以建工程时选择,没人要求你一定开这么大的。

楼主:
其实就是说那么大的地址其实都重叠了吧?因为高位地址线没用,所以可以随意?而如果设备增多,地址空间占用很大的话,就不至于一个这种设备的地址那么大了,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1。
这个应该是系统默认的东西,我记得可以修改

2。估计是你添加或者删除设备之后没有重新生成地址空间映射,或者是你修改了这段段的地址空间并且锁定了?

3。可以

网友D:
1、为什么有的外设(比如LED,就4个)地址空间也那么大,有64K?EDK自动生成的。
原因在文档“EDK Concepts, Tools, and Techniques”说的很清楚:
If it seems strange for a simple peripheral to be assigned a 64Kbyte address space, don’t worry. A wider address space requires decoding of fewer address lines. In an FPGA, a decoder with many inputs is implemented as a cascade of lookup tables.The deeper the cascade, the slower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By assigning wide peripheral address ranges, the resulting FPGA implementation will run faster.
猴哥尽然都不知道,哈哈。
GOOD LUCK!

楼主:
14# AutoESL 关于那个错误,我再研究下看看

楼主:
15# edacsoft 哈,这样我就明白了,这个文档为什么我没有呢?

网友A:
1、为什么有的外设(比如LED,就4个)地址空间也那么大,有64K?EDK自动生成的。
原因在文档“EDK Concepts, Tools, and Techniques”说的很清楚:
If it seems strange for a simple peripheral to be assigned a 6 ...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你那个意思,不过没有你表达的那么好。

网友E:
仰慕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