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器电路为何会输出震荡信号?

楼主(2011-11-03):
是一个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Vref是一个参考电压,用于给光电二极管提供一个反向电压以使其工作在较好的状态。
电路上电后,输出点T7上居然测试到的是一个方波,方波的幅值等于运放的输出最高电压。

这个方波有一个特点,就是当环境光(直流的LED灯,应该能排出来自环境光的干扰)比较暗的时候,输出频率较低(1kHz左右),环境光比较亮时,频率较高(4.25kHz)。请问这个电路为何会发生震荡?如何消除这种震荡信号?

网友A:
就是C1和C2两个30nf的电容

楼主:
就是C1和C2两个30nf的电容
引用 网友A:

老大请明示。
你是说我图中的C1吗?如果是,C2是哪个电容?我图里只有一个电容C1.

如果是需要再增加两个电容,请告知增加到哪里?

曾经在R8上并联电容进行实验,效果不好,只是将方波弄变形了,但是方波还是存在的。由于电路对响应速度有要求,也不能使用太大的电容,我觉得1pF的可能都大了。

还请老大多多指教啊,多谢了!

网友B:
运放是什么型号?

楼主:
AD8066,一个140M带宽的运放。

网友C:
考虑在R8上面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并联过一个10p的电容,还是震荡,只是方波变成馒头波了。但是我对信号的频率有要求,就是探测快速光脉冲的(1us左右宽度)。

楼主:
有一点点怀疑是不是电路上某点和屏蔽壳之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回去试试改变屏蔽壳与电路的距离,看看震荡频率是否会变动。

网友C:
你测量到的可能不是输出有震荡,而是增益的纹波?有没有考虑使用双电源?在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这个电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不会有问题的!带宽我看你180M足够!

楼主:
你测量到的可能不是输出有震荡,而是增益的纹波?有没有考虑使用双电源?在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这个电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不会有问题的!带宽我看你180M足够! ...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我把电源里的纹波给放大了?这个有可能,我的FB1手头没有磁珠,暂时用1欧姆的电阻代替的。晚上我换个磁珠试试先。

如果还不行,我再用电池直接做电源试试。

有情况回来向大家汇报。

网友D:
R8的阻值改小点,我觉的你接成了比较器工作模式咯,在自锁状态

楼主:
R8的阻值改小点,我觉的你接成了比较器工作模式咯,在自锁状态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小电流放大器的典型电路,本身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E:
恐为电路接收了环境灯的电磁辐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环境灯是一个LED手电筒,关掉了也是这样。不过现象上看确实像旁边有个遥控器在发射似地。我再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F:
光电二极管的参数、型号是什么?

网友E:
一般地,你还是要注意防范光电二极管电路的电磁干扰问题。
有条件要尽量屏蔽好,

另外,亦应防范放大器的振荡问题。

网友G:
***都是五花八门模拟电路引起的错.***

网友H:
请问r8作甚用的?限流?

网友I:
一颗学无止境的心,,新手路过:)

网友J:
滤波电容大速度高吧?滤波电容太小了。

网友K:
先把R4,R8都改成10K看看,确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依然觉的是接成了比较器模式,自锁状态

网友L:
你参考电压用的0.7左右????

二极管等效成电阻和电容的并联?

网友M:
电阻怎么取值

网友N:
这个电路不振荡,就真怪了。
你把光电二极管看作电容分析一下。

楼主:
把光电二极管去掉了还是有震荡信号,只是波形有些变化。看来不是环境光的影响。

测试了电源噪声,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测试各点的噪声分别如下:

A点噪声如下:(这个感觉不是电路里的,可能是环境里的,因为断了电还有)

B点噪声如下:

C点噪声如下:

噪音是越来越大。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电源上的噪声带来了震荡信号。不过也有可能是振荡信号给电源带来了噪声。看来电源设计的不好,估计电容太小了,刚才楼上宋大侠也有提到。

网友O: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P:
你试试 示波器探头 都接在GND上,我估计也有你这些波形

楼主:
A点噪声确实如楼上所说,是表笔接GNG也有,但是表笔接示波器的GND几乎没有,感觉电路板像个天线。
B和C的确实是噪音了。我感觉可能是电容太小了。

网友N:
去掉光电管还振荡就不对了。
FB1是多大?去掉试试

楼主:
FB1是个1欧姆的电阻。

网友Q:
我也等着看 大仙的解释  我个人觉得电阻太大的话电阻就不是单纯的电阻了

网友R:
亮度不稳定 ,当然会输出震荡信号了,再加几个旁路电容

网友P:
A点噪声确实如楼上所说,是表笔接GNG也有,但是表笔接示波器的GND几乎没有,感觉电路板像个天线。
B和C的确实是噪音了。我感觉可能是电容太小了。
引用 楼主:

你把b c 处 和电路断开,然后再测此处的电源情况,看看波形。
示波器探头正负端都接在地上,波形如何

楼主:
你把b c 处 和电路断开,然后再测此处的电源情况,看看波形。
示波器探头正负端都接在地上,波形如何
引用 网友P:

噪音来自电路,虽然没有试过,但是估计断开后肯定没有明显的噪音了。
示波器正负探头接在一起(都接到地上),波形和第一幅A点的波形差不多。但是如果示波器探头离开电路板自己接在一起,则几乎没有噪音了。

楼主:
亮度不稳定 ,当然会输出震荡信号了,再加几个旁路电容
引用 网友R:

把光电二极管拆掉也还是震荡。

网友:
究竟什么问题??

楼主:
今天,关于电源的噪音有了一些结论,在此汇报一下:

首先重新贴一下相关的两张原理图:运放接线如图1,电源滤波部分接线如图2。

图1 运放接线原理图

图2 电源滤波部分原理图

原始状态,电源C点的噪音如图3所示。

图3 电源C点的噪音

此时,运放引脚8上的噪音如图4所示。

图4 运放引脚8上的噪音

楼主:
将电源滤波部分的C2、C3都改为22uF,将运放退偶电容C1改为2.2uF后,电源引脚8的噪音如图5所示。此时,电源滤波部分各点的噪音几乎全部消失(主要贡献来自两个22uF的电容C2和C3),但是运放引脚8上的噪音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图5 在电源滤波部分增加电容后的运放引脚8噪音

此时,FB1(1个1欧姆的电阻)两侧的噪音相差明显,问题就出在这里,将其短路,运放引脚8的噪音大大降低,如图6所示。

图6 短路FB1后的运放引脚8噪音

以上明显减小了电源的噪音,教训是不能增加供电线路的内阻,以后电源直接接退偶电容,不再放FB1这样的磁珠了。

将R8由10M改为47k,震荡消失,运放工作得接近跟随器了。与Vref的值相等,噪音也很小。但是这个电阻值太小了,不够用来放大光电流信号。

后记:虽然电源噪音降低了很多,但是,输出仍然还在震荡!我感觉是示波器或者电源引入的,鉴于此,明天买个电池盒,用锂电池来供电试试结果。

网友S: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R4短路,世界安静了,现在工作很正常。

网友P:
问题是为什么R4短路后,解决了震荡,得分析分析

网友T:
c1改为(10-33UF),R8并个30NF电容试下

网友G:
to LZ
可能的原因:
由于R4太大,使同相端电压可以!=Vref, 这样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为起振并维持创造了条件.

网友U:
差分电路两边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U:
反馈电阻太大 要是像你这样 他肯定是工作在非线性区!

网友V:
电流放大太大了。自激了!把取样电阻降到2M

网友W:
呵呵  ,楼上说得不错  。。。

网友X:
为什么要用两个10M的电阻呢?

网友Y(2012-02-23):
没见过这种高速光电转换的东西,我想在通讯行业不是经常是光缆连接吗,人家那速度估计都是皮秒级别的,照理说,楼主的1us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了,应该有很多公开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