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们在工作中大概很少人用到交直流叠加吧。说说看,两个图中,你怎么计算节点4的电势。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计算的呢?

共地点是参考电平位,然后用电势差计算电阻分压不就结束了吗?

应该学了电路基础就应该会的嘛。。。:curse:

网友B:
前一图比较简单,因为都是线性元件。
节点4电压是V1和V2叠加。计算V1时将V2去掉(短路),节点4分到V1的1/3电压。计算V2时将V1去掉(短路),节点4分到V2的2/3电压。V1V2同时存在时,节点4对地电压是二者之和。
后一图稍复杂,因为存在非线性元件,不能叠加。此时需要分二极管(假定是理想二极管,非实际二极管1N4007)导通和截止两种情况计算。若是实际二极管1N4007,只能使用1N4007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近似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第一个电路的话叠加大概也可以,就是交直流相对分别短路,所以先假设其中一个短路,分别计算后叠加也能求出,但第二种就不行,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就想看看大家潜意识里是怎么求得。

网友B:
即使1N4007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可以写成一个函数,后一图一般也无法计算,只能一步一步叠代计算。
当年电子计算机就是为此目的而产生。

网友C:
没什么好计算的,复杂一点的计算交给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7楼。

网友D:
这事什么软件啊

网友B:
9楼:
电路仿真软件,Multisim。

网友A:
软件多了去,PROTUES也不错啊,出个波形唰唰的。

楼主:
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E:
轻轻的问一下,PROTUES不是单片机仿真软件么?

楼主:
轻轻的问一下,PROTUES不是单片机仿真软件么?
引用 网友E:

能够单片机仿真,不是只能单片机仿真。单片机仿真找proteus,普通的找multisim。尼玛,到底是proteus还是protues啊?

网友F:
哈哈,,这个问题不简单

网友G:
起码懂得大概怎么回事,然后去做仿真,心里就有个底,知道自己要仿真的是什么了

网友H:
交直流叠加的电路多了去了,音频电路中间的那些节点,几乎都都是直流加上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叠加是第一个图,因为都是线性元件。但是第二个因为二极管的存在,叠加定理已经不能用,只能分情况分析。

网友I:
好像单片机软件也能做仿真啊!!!1

网友J:
支持楼主这样的学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