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驱动

楼主(2011-11-03):
我把ezusb.sys文件复制到了C盘的drivers了,但是电脑还是识别不了我的usb。以前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行了,有谁遇见这种情况的麻烦说一下原因了!他显示的界面是下面的那个。不会查询到我安装的驱动。实在是烦死人了。。。。

网友A:
这个要改INF文件,INF文件详细规定了设备驱动程序的安装信息。

需要提醒的是,早年CYPRESS提供的INF例子有问题,在windows2000系统下有时候不拷贝sys文件,xp还好了。

楼主:
; EzUsb.Inf - install information file for Cypress Semiconductor EZ-USB example
; Originally supplied by Cypress/Anchor Chips, modified by Compuware
; Corporation for use in this example USB driver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provider=%HdwrVendor%
LayoutFile=layout.inf

[Manufacturer]
%HdwrVendor%=HdwrVendor

[HdwrVendor]
;
; This is the VID/PID for the EZ-USB development board.  This device
; is bound to a version of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that will
; automatically download the Keil 8051 monitor to external RAM.
; Do not use this VID/PID for your own device or the monitor will
; wipe out your firmware.
;
%USB\VID_0547&PID_0080.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547&PID_0080

;
; This VID/PID is used by several of the EZ-USB development kit
; samples.  This device is bound to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1002

;
; The folowing PIDs are for all of the devices in the EZ-USB family.
; These are the hardcoded PIDs that will be reported by an EZ-USB
; device with no external EEPROM. Bound to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
%USB\VID_0547&PID_2131.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31
%USB\VID_0547&PID_212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26
%USB\VID_0547&PID_212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25
%USB\VID_0547&PID_213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36

%USB\VID_0547&PID_223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35
%USB\VID_0547&PID_223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36
%USB\VID_0547&PID_222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25
%USB\VID_0547&PID_222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26

; EZ-USB FX2
%USB\VID_04B4&PID_0081.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0081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USB\VID_04B4&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1002

;To test interrupt transfer code, Walter Oney's device firmware
;was used.  This firmware is not distributed with this sample.
;If you have his book, you can test this code by downloading
;his sample firmware.  For an excellent reference of WDM device
;drivers, see his book "Programming the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
;http://www.oneysoft.com/
%USB\VID_0547&PID_222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102D

[PreCopySection]
HKR,,NoSetupUI,,1

[DestinationDirs]
EZUSB.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Files.Inf = 10,INF
EZUSBDEV.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DEV.Files.Inf = 10,INF

[EZUSB.Dev]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 0x00000002, EZUSB.AddService

[EZUSB.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Usb.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Usb.sys

[EZUSB.Files.Ext]
EzUsb.sys

[EZUSB.Files.Inf]
EzUsb.Inf

[EZUSBDEV.Dev]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DEV, 0x00000002, EZUSBDEV.AddService

[EZUSBDEV.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DEV.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Usb.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DEV.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Usb.sys

[EZUSBDEV.Files.Ext]
EzUsb.sys

[EZUSBDEV.Files.Inf]
EzUsb.Inf

;---------------------------------------------------------------;

[Strings]
HdwrVendor="Cypress Semiconductor"
USB\VID_0547&PID_0080.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Development Board"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
USB\VID_0547&PID_2131.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131Q/2131S/2135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26.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126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25.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121S/2125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36.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136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35.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235)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36.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236)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25.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225)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26.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2226)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FX2 (68013)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4B4&PID_1002.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FX2 Sample Device"
USB\VID_04B4&PID_0081.DeviceDesc="Compuware - Cypress EZ-USB FX2 Development Board"

EZUSB.SvcDesc="Compuware General Purpose USB Driver (EzUsb.sys)"
EZUSBDEV.SvcDesc="Compuware General Purpose USB Driver w/ Keil Monitor (EzUsb.sys)"这是我的INF文件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B:
你查下设备的pid,在设备管理器中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驱动是%USB\VID_04B4&PID_8613.

网友B:
在inf文件中把%USB\VID_04B4&PID_8613.指向ezusb.sys

网友C:
有个帖子前面问过,也是驱动装不上,记得我已经解决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开发包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有什么68013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