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和VGA怎么干扰的?

楼主(2011-11-03):
我有个板子,有VGA和HDMI同时输出,2个口挨的比较近,但是又些板子会出现同时接VGA和HDMI接口的时候,将机器转换到HDMI输出模式就黑屏,拔掉VGA的接口就好,这只是在大电视机上会有这种现象。如果是小的电视机,就很难发现。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经验的,指导指导?

网友A:
小电视是高清的接收机吗?如果不是HDMI的速率要低很多,高清的1080PHDMI 峰值25Mbps,平均15Mbps,标清720P 峰值8M,平均5M。不知道你的小电视支持什么模式,我估计是电源导致的问题,你先优化一下电源系统能,组号VGA,HDMI各部分电源隔离看看。

楼主:
谢谢指点!
小电视机也会有HDMI和VGA接口,但是否1.3高清的就很难说了,大电视机是过了认证的,标准的接口,我看下电源处是否可以优化,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板子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B:
电源的可能性大些。两个接口要独立供电,PCB上两个接口间也要有隔离。

网友A:
倒不是指点,我分析的切入点是接小电视几乎没有问题,我怀疑是速率的增加导致功耗的增加,要是电源系统稳定,出问题的概率就大了。所以需要确认用小电视的确是速率低一些,如果不是,上述的分析也就不成立了。

楼主:
两个接口要独立供电------这个已经是独立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何在某处将这2路5V的输入电压用120R@100M的磁珠来隔离下,我试着将这个磁珠去掉,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测试后发现这个板子原来预留的VGA-B VGA -B2根传输线上的磁珠改为0R,结果却可以了,不知道是否这2个直接从IC出来有关?

网友A:
传输线上用磁珠不是将有用的信号也去除了。特别是在传输速率越高地时候。

网友C:
空间辐射干扰

楼主:
7楼的很有见地,但是能否讲解的更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A:
磁珠的特点就是将高频的信号变成热能,通过直流的信号。信号就是要被磁珠干掉的信号。

网友B:
呵呵,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不过我有点疑问了:你开始描述现象是HDMI模式会黑屏,现在把VGA线上的磁珠换成0OHM电阻就好了。
这个还是蛮奇怪的。

楼主:
呵呵,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不过我有点疑问了:你开始描述现象是HDMI模式会黑屏,现在把VGA线上的磁珠换成0OHM电阻就好了。
这个还是蛮奇怪的。
引用 网友B:

你开始描述现象是HDMI模式会黑屏--是因为接上VGA的时候是这样,拔掉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觉得很奇怪,想要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板子的情况是不管我接不接其他输出端,HDMI就是在大电视机上闪烁,在小电视机上就没这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