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 刹车功能请教,版主和各位朋友帮忙

楼主(2011-11-03):
STM32 TIM1刹车功能,假如设置低电平刹车有效,那么在恢复高电平之后,PWM输出是否也会被恢复?

网友A:
当使用刹车功能时,依据相应的控制位(TIMx_BDTR寄存器中的MOE、OSSI和OSSR位,
TIMx_CR2寄存器中的OISx和OISxN位),输出使能信号和无效电平都会被修改。

当发生刹车时(在刹车输入端出现选定的电平),有下述动作:
●  MOE位被异步地清除,将输出置于无效状态、空闲状态或者复位状态(由OSSI位选择)。这
个特性在MCU的振荡器关闭时依然有效。

可见, 由于 MOE 被清除, 即使刹车信号已经无效, PWM 也不会输出了. 本人实测结果也是如此.

网友B(点评):
我测出的结果也是这样, MOE手动配置,TIM1->BDTR |= BDTR_MOE_Set; PWM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C(2012-05-22):
LZ想实现的功能可以参考下TIM1_BKR中的AOE位,或许有帮助

网友D:
2楼说的太武断了,3楼说的对,仔细看看aoe位

网友E:
STM32 TIM1刹车功能,假如设置低电平刹车有效,那么在恢复高电平之后,PWM输出是否也会被恢复?

是会恢复,但是PWM信号恢复到Idle状态,既电机停止的状态.

网友B(2013-03-30):
好像STM32的刹车功能是这样的:
当配置刹车功能使能,触发为低电平有效,
当PE15脚出现低电平时,触发刹车功能,PWM全部封锁。
当PE15重新恢复高电平时,PWM无法恢复输出!。。。
配置的方式是MOE,并且在PE15为高电平是,软件进行寄存器配置:
TIM1->BDTR |= BDTR_MOE_Set;

为什么PE15恢复为高电平时,PWM还是封锁?已经配置了TIM1->BDTR |= BDTR_MOE_Set;。。。。

网友F(2013-11-26):
引用 网友A:
当使用刹车功能时,依据相应的控制位(TIMx_BDTR寄存器中的MOE、OSSI和OSSR位,
TIMx_CR2寄存器中的OISx和OI ...

版主  如果我不使用硬件刹车功能 那个引脚 悬空是不是不影响 高级定时器的PWM 输出呢

网友(2015-01-22):
不能恢复啊。。

网友G(2018-12-22):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电动车,我踩刹车给一个刹车信号,pwm关断,刹车片结构制动进行碟刹。我脚松开后,pwm要继续工作车才能走呀,怎么不能继续输出呢?

网友H(2020-03-29):
引用 网友B:
好像STM32的刹车功能是这样的:
当配置刹车功能使能,触发为低电平有效,
当PE15脚出现低电平时,触发刹车 ...

配置了自动输出模式吧,刹车直接拉死,必须重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