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1-11-03):
图一

图二

不隔离的可控硅控制发热丝加热!图一能正常工作!图二不能受控,可控硅长期导通!
图二是将图一的T1,T2脚交换!为什么会有这此大的区别!可控硅触发电流是怎样的流通过程!只能是G极到T1吗???

网友A:
“可控硅触发电流是怎样的流通过程!只能是G极到T1吗???”
是的。

楼主:
双向可控制硅是双向的没有区分T1,T2:触发电流可以是正,可以是负,不应该只能从G极到T1吧;那位高手能给比较全面的解释

网友A:
“双向可控制硅是双向的没有区分T1,T2:触发电流可以是正,可以是负,不应该只能从G极到T1吧”
哪有此事?
双向晶闸管触发后确实电流可以从两个方向流动,但绝不能说“没有区分”。触发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但触发一定是对T1来说,即以T1为基准点,而且四个象限触发特性相差相当远。
详细内容,可以看你所用双向晶闸管datasheet,更好的方法是到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下载。

网友B:
竟然以为T1/T2可以互换的,LZ应该先知道可控硅的原理再设计电路。

网友C:
可控硅触发的方式有几种吧?

网友D(2013-09-26):
可以看一下双向可控硅内部构造就知道啦。欢迎加入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E:
呵呵,不说别的,就是SCR的原理图符号T1和T2都有区别!

网友F:
楼主 去看看双向可控硅的原理吧,设计有问题。

网友G:
工作在I+和III-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