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串口发送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由于才学STM32,所以有地方搞不清楚,调试串口时出现了问题。
测试目的:PC发送任意数据到STM32的USART1上,接收到再发送回PC上。
调试结果:PC发送一个十六进制,STM32接收到会发回到PC上,并是正确的,但发送2字节以上的数据就不对了。
用的是中断,忘高手指点!不胜感谢!:handshake 附上代码
配置串口: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on();
    while(1)
    {
        Handle_USART1();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1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1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void USART_Configurat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y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y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y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串口处理部分:
#define COM1RIBUFMAX   128
#define COM1TIBUFMAX   256
u16 COM1ti_wait = 1;
int COM1rirear = 0,COM1tirear = 0;
int COM1ribufcount = 0,COM1tibufcount = 0;
unsigned char COM1ribuf[COM1RIBUFMAX];
unsigned char COM1tibuf[COM1TIBUFMAX];
u16 Reciveok = 0;
//----------------------------------------------------------------------------------------------
//读COM1接收缓存区
void WrCOM1RiBuf(unsigned char c)
{
COM1ribuf[COM1rirear] = c;
COM1rirear++;
if(COM1rirear == COM1RIBUFMAX) COM1rirear = 0;
if(COM1ribufcount != COM1RIBUFMAX) COM1ribufcount++;
}
//----------------------------------------------------------------------------------------------
//取自定义发送缓冲区中数据
unsigned char RdCOM1TiBuf(void)
{
int p ;
unsigned char c ;
p = COM1tirear - COM1tibufcount;
if(p < 0) p = COM1TIBUFMAX + p;
COM1tibufcount--;
c = COM1tibuf[p];
return c;
}
//----------------------------------------------------------------------------------------------
//向自定义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
void WrCOM1TiBuf(unsigned char c)
{
COM1tibuf[COM1tirear] = c;
COM1tirear++;
if(COM1tirear == COM1TIBUFMAX) COM1tirear = 0;
if(COM1tibufcount != COM1TIBUFMAX) COM1tibufcount++;
if (COM1ti_wait)
{
        USART1->CR1 |= USART_FLAG_TXE; //置发送中断
  COM1ti_wait = 0;
}
}
//----------------------------------------------------------------------------------------------
unsigned char RdCOM1RiBuf(void)
{
int p;
unsigned char c;
p = COM1rirear - COM1ribufcount;
if(p < 0) p = COM1RIBUFMAX + p;
COM1ribufcount--;
c = COM1ribuf[p];
return c;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串口接收中断
    volatile unsigned int IIR;
IIR = USART1->SR;
    if (IIR & USART_FLAG_RXNE)
    {
        //必须清除中断标志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 clear interrupt
        //放数据进缓冲区
        WrCOM1RiBuf(USART1->DR & 0x1FF);

    }
    //串口发送中断
    if (IIR & USART_FLAG_TXE)
    {
        //必须清除中断标志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clear interrupt
        if(COM1tibufcount)
        {
         //取发送缓存中数据
            USART1->DR = (RdCOM1TiBuf() &0x1FF);
        }
        else
        {
            COM1ti_wait = 1;
            USART1->CR1 &= ~USART_FLAG_TXE;
        }

    }
}
/*******************************************************************************/
void Handle_USART1(void)
{
    unsigned char cmdata;
    //接收缓存中有数据就放到发送缓存中,并发送
    while(COM1ribufcount >0)
    {
        cmdata = RdCOM1RiBuf();
        WrCOM1TiBuf(cmdata);
    }
}

楼主:
:L跟踪得出,COM1ribuf和COM1Tibuf两个缓存里面数据都是对的,就是发送出来不对了
比如:我发送“12”字符,两个缓存显示出“0x31,0x32”这个就说明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并放到了缓存中,但,发送出来的时候就不对了,好不解啊!~

网友A:
以Wr和Rd开头的那四个小函数有错误。

楼主:
没看出来啊,主要是放到2个缓存中的,要是有错误,是放不进去的,即使放进去也是错的,但现在我跟踪下来是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