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1-11-03):
如下图两个图!
[localimg=180,133]1[/localimg]
图一
[localimg=180,137]2[/localimg]
图二

上面是不隔离可控硅控制电阻丝发热!图一能正常受控!图二只是将可控硅的T1,T2脚交换后,可控硅长期导通,不受控制!
可控硅触发电流是怎样的。只能是从G极到T1吗?

网友A(2012-07-31):
看不到图哎!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无图,楼主重传。

网友C:
估计你用的单向可控硅吧?据我所知单向可控硅的阴阳极不能调换的

网友D(2020-02-26):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