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功放制作低频声音开大出现啪啪声

楼主(2011-11-03):
我用的是电子分频器  将低频信号分出,通过TDA2030进行了放大,然后接上了喇叭 ,低频声音调小很正常  ,在加大声音后 就出现 啪啪声。。   大家谁遇见过啊 。。。  急需解决。。

网友A:
TDA2030供电电压不足,大信号时输出饱和截顶;
超出嗽叭额定功率,喇叭音圈撞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2V电压供电。。要怎么改进才能消除 爆音啊 ,,求解。。

网友B:
2楼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么?

网友C:
二楼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D:
2楼说的有道理,可能还有放大倍数太大咯,滤波电容太小,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有恻音输入吗,我之前做室内机时,通话和接听同一线,大声也会你那状况,原因是侧音太大

楼主:
唉 。。最后换了个喇叭   。。  啪啪声没有了  。。   郁闷 。。

网友E:
那可能是你的喇叭行程短打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