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供电,需要输出3.3v,是用LDO还是DC-DC好?

楼主(2011-11-03):
求助各位大侠,3.7v锂电池供电,需要稳压输出3.3v,主要从功耗上考虑,是用LDO好还是DC-DC好?
LDO打算用TPS76933,DC-DC打算用TPS62203。

网友A:
我一个月以前做手持仪表遇到同样问题。
后来使用了LDO,价格、成本较低,效率基本和DC-DC一样(90%)

网友A:
你选的这款LDO容量有点小了,才100mA

网友B:
LDO出来的电流较DC-DC理想 波纹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到90%呢,一般锂电放电电压在4.2-3.7之间,即使是3.7v,效率也是89%而已.

网友D:
用LDO把,锂电有保护板放电到3.6V也就差不多了,降压型 效率 功耗 都可以
如果你是普通的电池,输入电压低于3.3V,那要用升降压的DC/DC

网友:
LDO效率最大也就50%吧,怎么能到90%?

网友E:
这里用LDO比较傲尴尬,要输出3.3V,锂电池利用不充分;用DC-DC成本和纹波又是个问题……

网友F:
看用处和成本控制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光看功耗的话,自己认为ADDC好些

网友H:
LDO 了! DC DC 纹波很大的!

  要不就串个二极管(压降0.3V 0.4V的)就好了啊!这更省

网友I:
要看电流了,综合考虑

电流大就用DCDC,电流小就用LDO
而且还要考虑电池过放,锂电池过放就完蛋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学习了,不过小电流电路习惯用LDO

网友K(2012-02-06):
买一个3R33,直接直上电池,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一个3R33才几毛钱。3R33是DC-DC的电路,效率>90%,5V输入,200mA左右时甚至可以超过95%的效率。12V输入1A输出时都有91%效率,可以说适用范围非常广。

网友L:
负载低于100mA用LDO比较合算,超过100mA用DC-DC效率高,缺点是成本高且输出纹波大,有较大的噪声干扰

网友M:
用LDO的话,效率要差一些,但是电路简单,省钱

网友N:
LDO的效率为:3.3除电池电压,效率》89%。DCDC的效率在1mA到100mA的负载下,大概也是这个效率。如果从成本及面积来看,LDO在这样的负载电流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O:
这个LDO TPS76933
TJ = 25°C, 4.3 V < VIN < 10 V
TJ = –40°C to 125°C, 4.3 V < VIN < 10 V

网友P(2014-03-06):
标记下 新产品设计阶段也是用3.7V锂电供电,需稳压输出

网友Q:
建议使用dc-dc,因为你考虑的是功耗

网友R:
现在面临一个电源问题,gps模块供电需要3.6v到4.8v之间,不知道采用ldo还是DCDC从成本和性能考虑,请指点一下

网友S:
除了压降外,还需考虑负载电流,综合考虑吧。

网友T:
负载电流小,低差小,用LDO效率不低,有优势

网友U:
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变压器的;如果把电池看成是电流源;那么LDO的压差损失就是正常的。

网友V:
LDO应该是正路,3.3V产品功耗不会太大

网友W(2014-04-11):
LDO是功耗较大,但电流较稳定,DCDC功耗低,电流有一些纹波,控制做得好的话,还是推荐DCDC

网友X(2014-06-16):
电池过放怎么处理?如果不加保护板的圆柱形锂电池呢?加了保护板是不是就防止过放了?

网友Y:
压差很低,用LDO效率还可以,考虑成本和PCBA面积,LDO可以满足吧~

网友Z:
我认为选LDO和DCDC的优劣如下,供楼主参考:
1. LDO输出文波小,静态功耗低(有的低至0.6vA,Stand by更是低至0.01vA).电路简单,成本低。
2. DCDC效率好,占空比高(100%),

3.LDO缺点:LDO有压差,100mA以内的LDO,低功耗型压差一般都在200mV以内,低压差型都在50mV以内(低压差型一般静态功耗会达到几十vA);LDO效率差一些;

4.DCDC缺点:电路复杂,成本高,文波输出大。

综合上面,楼主要选的东西若是需要考虑长期低负载工作,建议选低功耗LDO。若是楼主的产品长期在100vA左右工作,还是选DCDC吧,综合起来比较省电。

用我的角度考虑了一下,大家见谅

网友AA(2016-10-20):
引用 网友Z:
我认为选LDO和DCDC的优劣如下,供楼主参考:
1. LDO输出文波小,静态功耗低(有的低至0.6vA,Stand by更是 ...

感谢分享!有不同意见如下,欢迎讨论!

1,有CMOS LDO在shutdown/standby下能达到0.01uA??我看到的基本0.7uA左右吧。
2,现在同步降压DCDC,sot23-5,也非常便宜了。尽管还是稍微比CMOS LDO价格高一点。
3,若是楼主的产品长期在100vA左右工作,还是选DCDC吧,综合起来比较省电。··········敲错了数量级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负载低于100mA用LDO比较合算,超过100mA用DC-DC效率高,缺点是成本高且输出纹波大,有较大的噪声干扰 ...

有的MCU,例如stm8L15x,Vdd=1.65V~3.6V,内部有一个Voltage Regulator,输出Vcore=1.8V,这个Volt Regulator是否就是LDO?
如果是LDO,那么像lz这样低功耗的应用,外部上DCDC降压就正好了么,效率和纹波都解决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LDO的效率为:3.3除电池电压,效率》89%。DCDC的效率在1mA到100mA的负载下,大概也是这个效率。如果从成本 ...

3.7V锂电,最高电压可到4.2V吧,高压时效率就低了去。关键是锂电低于3.3V+Vdrop,还有相当电量浪费了。

lz是低功耗应用,关注效率,那么同样也要关注电量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有的MCU,例如stm8L15x,Vdd=1.65V~3.6V,内部有一个Voltage Regulator,输出Vcore=1.8V,这个Volt Regul ...

是的,内部集成的是LDO
不过现在有出来轻载高效的降压DC-DC,1mA负载都可以到90%以上的效率,用这种对锂电池系统来说效率就更好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是的,内部集成的是LDO
不过现在有出来轻载高效的降压DC-DC,1mA负载都可以到90%以上的效率,用这种对锂电 ...

我也有类似的低功耗,用stm8L151,有ADC,外接基准2.5v。锂电供电。
我看Vdd=1.65V~3.6V,我想直接同步降压到2.5V,锂电低于2.5V基本就保护了,没电量了。
这么干,有两个问题:
1)Vref<Vdd,现在不同ic出来的2.5v,Vref稍微>Vdd会怎样?
2)DCDC纹波对ADC会有影响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我也有类似的低功耗,用stm8L151,有ADC,外接基准2.5v。锂电供电。
我看Vdd=1.65V~3.6V,我想直接同步降 ...

1.基本上锂电池内置的保护芯片都是3.0V的,除非你只用电芯,当然新出的锂电保护芯片保护电压可以做的很低,但是锂电电量在低于3.3V后就很少了,所以一般都是3.3V系统就提醒充电,准备进入休眠保护了。
2.ADC有两个电源,一个参考电压,一个是工作电压,参考电压不能大于工作电压,所以要确认ADC的工作电压是否是与系统Vdd共用的,如果是,就不能大于vdd了。
3.不建议用DC-DC直接给MCU或者其他模拟器件供电,噪声纹波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可以先DC-DC降压到3V,在用LDO将到2.5V,既兼顾了效率,又能提供比较干净的供电

对于第三点,如果负载小,加上合适的滤波电路,还是可以改善的。不能一并而论

网友AB:
以前做过一款产品,4V锂电池供电,输出3.3V,用的是LDO(EUP7967A-33VIR1(SOT23))。当时没有具体分析优劣,直接选用的,现在已经量产3批了,效果还不错,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AC:
请教一个电压转换的问题:锂电池3.7V 我需要得到12V 5V 3.3V 现在列了3个方案:1 锂电池升12V和5V 然后将5V降3.3V;2 锂电池分别升12V 5V和降3.3V;3 锂电池直接升12V 然后降5V 然后降3.3V 这其中哪种转换效率最高 或者有推荐的方案也行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认为选LDO和DCDC的优劣如下,供楼主参考:
1. LDO输出文波小,静态功耗低(有的低至0.6vA,Stand by更是 ...

我查了一下,RT9193可以做到Istdby=0.01uA(Typ.)。这个值比一般的DCDC都要好。
但Iout=0时的Iq,或者Iout<100uA轻载时的Ignd,似乎CMOS LDO非常高了,做不低。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以前做过一款产品,4V锂电池供电,输出3.3V,用的是LDO(EUP7967A-33VIR1(SOT23))。当时没有具体分析优劣 ...

EUP7967A很便宜,封装也很经典,带/SHDN,很不错!
Vdrop=200mv@300ma,那么3.5V以下电量都没法用了。
而且Iq=140uA,这个产品是否有外部开关控制/SHDN来进行节电?
谢谢分享!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请教一个电压转换的问题:锂电池3.7V 我需要得到12V 5V 3.3V 现在列了3个方案:1 锂电池升12V和5V 然后将5V ...

讨论方案效率,不仅看电压,还要看负载电流,以及负载电流占空比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EUP7967A很便宜,封装也很经典,带/SHDN,很不错!
Vdrop=200mv@300ma,那么3.5V以下电量都没法用了。
而 ...

这个产品是否有外部开关控制/SHDN来进行节电?——有的,/SHDN接到MCU的GPIO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EUP7967A很便宜,封装也很经典,带/SHDN,很不错!
Vdrop=200mv@300ma,那么3.5V以下电量都没法用了。
而 ...

这种低压差LDO基本都是2毛左右,静态功耗1uA左右的很多,但是工作起来效率基本就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这种低压差LDO基本都是2毛左右,静态功耗1uA左右的很多,但是工作起来效率基本就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了 ...

RT9193很牛啊,做到0.01!

网友L:
引用 网友AC:
请教一个电压转换的问题:锂电池3.7V 我需要得到12V 5V 3.3V 现在列了3个方案:1 锂电池升12V和5V 然后将5V ...

如果系统需要锂电放电到3.4V以下,个人倾向于如下方案:一路升压12V,一路升压5V,然后3.3V由5V降压得到;如果3.3V的负载电流小,比如只有十几到几十mA,锂电池放电到3.4V就认为放电完毕,那3.3V也可以用LDO,只是效率低;现在有一种轻载高效的DC-DC,比如SGM6021,静态功耗典型值450nA、20uA以上负载下就有90%的效率了,用在电池系统供电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RT9193很牛啊,做到0.01!

那不是静态功耗,那是disable后的功耗,所有品牌都可以做到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那不是静态功耗,那是disable后的功耗,所有品牌都可以做到

他敢标出来,还是很可以的。一般都是标个max=1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如果系统需要锂电放电到3.4V以下,个人倾向于如下方案:一路升压12V,一路升压5V,然后3.3V由5V降压得到 ...

SGM6021没找到datasheet?某宝也没有,是新出的国产,还是走批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他敢标出来,还是很可以的。一般都是标个max=1

兄弟,你对LDO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哈
LDO,Disable后的功耗,根本体现不了芯片的设计功底!
Iq,可不是Disable下的,而是不带载下的耗电,RT9193 最大130uA了!
LDO主要看这几个参数:PSRR、瞬态响应、Iq,输出 噪声、dropout电压,根据具体应用权衡选择。

同意此理解!但和人交流要有容错,因很多人不严格区分Isd(Istdby)和Iq。如你提到两毛LDO静态功耗1uA,那我只能理解为Isd=1uA,因我没找到Iq=1uA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SGM6021没找到datasheet?某宝也没有,是新出的国产,还是走批量的?

批量在出的,公司所谓什么市场策略,规格书都没有放到官网上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这种低压差LDO基本都是2毛左右,静态功耗1uA左右的很多,但是工作起来效率基本就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了 ...

静态功耗1uA这里大多数指的Isd,Istdby,使能关闭的电流。和Iout=0,使能允许时的Iq相区别。
@sunee 用的EUP7967A,Iq(typ.)=84uA了。这基本算是一般的水平了。
Iq=1uA的LDO我还没找到。DCDC估计也没有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静态功耗1uA这里大多数指的Isd,Istdby,使能关闭的电流。和Iout=0,使能允许时的Iq相区别。
@sunee 用的 ...

1uA Iq的LDO型号很多,比如RT9037、BL8503、ME6214、S-1206、xc6206,更不用说TI、Microchip、ON了,都有的。
Iq在1uA以内的降压DC-DC也有,TI官网可以找到规格,SGM6021的规格书我发给你,提供个邮箱给我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批量在出的,公司所谓什么市场策略,规格书都没有放到官网上

这种公司,让人敬而远之啊

理解万岁吧!国人这种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环境,逼的那些原厂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如果系统需要锂电放电到3.4V以下,个人倾向于如下方案:一路升压12V,一路升压5V,然后3.3V由5V降压得到 ...

SGM6021,静态功耗典型值450nA。

难道真的做到了Iq=0.45uA?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SGM6021,静态功耗典型值450nA。

难道真的做到了Iq=0.45uA?

是的,我实测的,5V转3.3V下0.75uA左右,4.2转3.3V下0.45uA左右,20uA以上效率就在90%了,还是比较牛X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是的,我实测的,5V转3.3V下0.75uA左右,4.2转3.3V下0.45uA左右,20uA以上效率就在90%了,还是比较牛X的 ...

那是真心牛!刷新我的惯性认识了。
2毛的,马家可以买到的,Iq=1uA的LDO能否推荐下?SGM6021这个只可远观啊。

btw,EUP7967A我也看到Iq很大,所以问了@sunee 是否关了SHDN,否则撑不了多久。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那是真心牛!刷新我的惯性认识了。
2毛的,马家可以买到的,Iq=1uA的LDO能否推荐下?SGM6021这个只可远观 ...

ME6214\XC6206都是那个价格,这是深圳这边的市场价格,你在其它地区就不好说了,看你找的代理商
SGM6021并非只能远观,找其代理商,供货都没问题,而且价格也不贵

网友AD:
直接接两个5408

网友AE(2016-12-22):
不考虑成本的话,先升压,再用LDO降压,这样锂电池就得到最大利用了

网友AF(2017-06-06):
引用 网友L:
1.基本上锂电池内置的保护芯片都是3.0V的,除非你只用电芯,当然新出的锂电保护芯片保护电压可以做的很低 ...

经过DC-DC降压到3V后的噪声纹波,然后经过LDO就没有了噪声了吗?LDO还有滤波作用吗?你说的东西可以诈唬下小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AF:
经过DC-DC降压到3V后的噪声纹波,然后经过LDO就没有了噪声了吗?LDO还有滤波作用吗?你说的东西可以诈唬 ...

LDO的PSRR一般都有60dB以上,你看下这个参数的定义就明白了

网友AG: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