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130输入电容省掉有何影响?

楼主(2011-11-03):
我是用6V电池供电的,HT7130输入端电容省掉有何影响?

出了500K以上的货了都OK,现有一批不良:无输出,或输出等于输入,或不稳定?

供应商说是我省了电容的原因?

各位是不是啊?

网友A:
真牛!
什么都敢省。
你们搞设计的都是些什么人?连这最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网友B:
太狠了,输出电容都不用。

网友C:
说得残忍一点, 这是不遵守规则的教训.
不过, 你的量够大, 可以让厂家设计符合你要求的产品.
不过,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我还是不赞成楼主的做法.
回头看看楼主的情况, 看来, 也只能补个电容了

楼主:
那为何500K以上都可以的?

或其它厂家的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电容有的,这个不敢省!

网友D:
输入是什么?距离输入源的走线长吗?这些得说清楚,不然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输入不长,且用的是2032电池,两个共6V
贴上图

网友D:
可以加个电容试试。不过还真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LDO的输入电容只是为了改善瞬态特性,如果输入是稳定性较好的直流,输入电容并不是必须。

网友E:
负载不大用电池供电应该可以省输入电容的,估计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F:
电池供电是可以的. 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G:
使用2032电池的话,输入电容是不可以省的。那种电池内阻较大,必须要加电容改善。否则LDO可能会振荡或输出不足或其它一些奇奇怪怪的毛病。
9、10、11楼的观点也不能算错,但是有很多前提条件没说,而LZ恰好不满足那些前提。

网友D:
不同意楼上。楼主是两节电池串联,输入6V,这种电池的内阻不过几百毫欧,HT7130的最大输出电流不会超过50mA,由电池内阻引起的压降不会超过100mV。
所以,我认为还是芯片本身质量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同意,因为这样的现像只要加下热就会好,过一段时间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一种情况,用HT7350先得到5V,给一部分电路供电,再将5V用HT7333稳到3.3V,给430单片机供电,当7333的输入(即7350与7333之间)不接任何电容时,经常430无法启动,但用发光二极管给3.3V加负载一下,单片机就启动了,后来在7333的输入加上10uF电容,可以解决问题

附:精工LDO的使用注意事项,可借鉴

网友D:
回复 网友H:
HT7350与HT7130之间不接任何电容,就意味着HT7350就没有接输出电容,这不符合LDO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