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D门上拉电阻的算法

楼主(2011-11-03):
小弟在看《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5版(阎石),关于OD门的上拉电阻最小值计算,不明白"IL“前面为啥要加上绝对值符号?IL代表什么电流?
既然加上绝对值符号,说明IL有可能为负值,应该是负载门为截止时的漏电流,而这个漏电流是如何产生的?
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A:
原文说得很清楚。

该输入电流可能流入芯片也可能流出芯片,故规定正负来表示方向。

网友B:
原文应该没有说清楚。
我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常规定流入引脚的电流为正,流出的为负[反之亦然,但按统一惯例较好]。根据此规定,所列等式正确无疑。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1970494&ptid=282262]2# maychang

在什么情况下电流流出来?

楼主:
原文应该没有说清楚。
我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常规定流入引脚的电流为正,流出的为负[反之亦然,但按统一惯例较好]。根据此规定,所列等式正确无疑。 ...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电流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