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大叔,UART1 求解!!!有新情况,看16L

楼主(2011-11-03):
看过HOT大叔的HDQ总线控制器,分析了一下,虽然测试产品应用水平,但可以尝试一下,玩一下 HDQ总线控制器。
我作用的是UART1 ,外接IPHONE4S的电池,出现一些问题。
  1、若波特率 置为38400,发送BREAK时,则会出现发送低电平后 本应持续一段时间的高电平,被拉低了。如图
波特率设置43000,则不会有这个现象。
2、只有波特率设置43000,压根不进入中断。
      波特率设置为38400进入一次中断后就一直进入中断,即使RX线上什么都没有了!

附件为HDQ.C,没有.H,我全部写在了.C了

楼主:
这两个问题 整了我两个晚上了!!!!

网友A:
我做的没问题呀

网友A:
HDQ16和1-Wire这种单总线基本雷同。

楼主:
HDQ16和1-Wire这种单总线基本雷同。
引用 网友A:

恩,差不多,两种总线我都有在用,我也相信用串口可以实现!!
现在就是两个问题卡住我了!!!
   UART1,在384000波特率下在发送BREAK后不断进入中断,这个中断要怎么才能停止?
                 若在43000波特率下发送BREAK后 压根就不进入中断,这是怎么回事,是我那里没注意到么??

网友A:
估计是串口设置的问题。我是用pc做的验证

网友B:
示波器真不错啊

楼主:
7# weshiluwei6 这个不行,这个只有我先前用的价格的1/10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 安捷伦 的示波器

楼主:
顶,有没人解答一下

网友A:
用HDQ16的很少。

你可以先用IO模拟,或在其他设备通过调试的。

注意,主从调试时首先要确定一方是正确的,否则无法调试!!!

楼主:
10# hotpower 这我都知道,现用的是同事那测试用的IPHONE的电池(他那OK),芯片应该是27541!

最近没空,等有空再来调!!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支持smbus总线和hdq16总线吧,还有看看接口电平是否正确,因为电池里有输入电路。一般没问题的,还是怀疑你的程序。

楼主:
12# hotpower 恩,应该是配置串口的问题,但是对M0的串口不熟啊!就想问问大概是那里配置出错

网友A:
实际你可以这样去做的。用串口0按你的要求与PC通讯,看看波特率是否正确,然后再移植到串口1进行hdq16通讯。

楼主:
这两周找个时间来完善一下!

网友A:
今天看一位网友的串口求助,最后竟然是max3232芯片焊反了~~~

网友A(2011-12-06):
新情况!上次一直以为是UART1的问题,看来不是!我用这个代码测 HDQ_Delayus   延时时间
前面没有初始化UART1

           D_DQ_OUTPUT();//RX引脚
        while(1)
        {
                D_CLR_DQ();//RX引脚
                HDQ_Delayus( 10000) ;
                D_SET_ ...
引用 楼主:

上班的时候手机看不见!!!
现在在家里看见了!!!

很正常,你不带载就是方波,带载就应该是这样的~~~
何也???

自己想想,卸载测试一下。

等俺迷糊后给你讲革命道理~~~自己先琢磨~~~

楼主:
上班的时候手机看不见!!!
现在在家里看见了!!!

很正常,你不带载就是方波,带载就应该是这样的~~~
何也???

自己想想,卸载测试一下。

等俺迷糊后给你讲革命道理~~~自己先琢磨~~~ ...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都没接哦,就是接一示波器!

楼主:
围观!
引用 网友C:

不要什么都围观

网友D(2012-06-19):
您好,我在学习HDQ协议,但是我没有用Uart1,我是在用延时程序做,可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