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I的TPS5450啊?

楼主(2011-11-03):
我现在用TI的TPS5450的DC-DC,输入12V/1.5A,输出7.2V,输出接热敏打印头,需要最大工作电流为3.4A,电路设计如下请问供电时为什么会出现12V,7.2V,3.3V的电压在忽上忽下的呢?是否是因为前端的12V输入电源功率不够?还是因为7.2V的后端电解电容已在经过多次频繁充放电已损坏?(之前也有好长时间各个点的电压都是正确的,不会出现忽上忽下的跳变),请高手多帮忙分析一下啊。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讲ENA脚接低电平时输出电压为什么不是0V,而是3.4V呢?

网友A:
给个方向:
首先你仔细再看看手册,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电感尽量和手册一致,不要想当然了,电容越大越好。
其次,芯片底部散热gnd是否焊接牢靠
三,测试热敏打印头启动电流,瞬时估计会超过5A,IC保护了
四 断开热敏打印头,电子负载,考量电源是否符合设计指标,带载能力咋样?顺便测试EN关端。
五 goog luck

楼主:
现在我只是将热敏打印头接入到电路中,但并没有启动打印功能,这时各个点的电压值就不对了(忽上忽下的跳变)。另外我测试了一下TPS5450的EN开关脚,当在上电时将使能脚EN接低电平,然后过几秒钟将使能脚悬空,这是测得的各个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如果在上电的时候没有讲使能脚EN接低电平,而是悬空或者接高电平的话,再测试各个点的电压就出现忽上忽下的跳变。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EN脚你是怎么接的,如果上海CPU控制,最好加个三极管驱动下,另外你的悬空做法是不对的。

楼主:
jjjyufan你好,现在是这样的,请见我下面的电源供电图
7v2是给打印头的加热用的,5V是转换成3V3给MCU用,另外5V还给打印头的逻辑电路供电,请问是否应该将打印部分的供电和MCU部分的供电隔离开来啊?

楼主:
我现在的电路设计是将打印的电源供电和MCU的电源供电共地在一起的,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有问题啊,没有做过打印的功能,这是第一次做,很多关于它的设计不太懂啊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一楼的问题,你是12V,7.2V,3.3V的电压在忽上忽下?忽上忽下的幅度是多少?
那你的12V是怎么来的?
5V是怎么来的?
另外是否有安我说的做,断开打印加热,测量电压?
是否有测试过打印加热启动电流?

楼主:
首先,我只是将打印头的导线接到PCB板的接口上,还未给打印头加热打印;
12V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分别试了12V/1.5A,12V/3A的开关电源;
5V也是AC/DC开关电源产生的,分别试了5V/1.5A,5V/3A的开关电源,其中有一组电源5V和12V是隔离输出的,还有一组是5V和12V不是隔离输出的;
对于加热打印的启动电流还未测试,我只测试了再没有打印加热,只是给热敏打印头通电时,12V的电流为4.5mA;
当将热敏打印头从PCB的接头上拆下时,测试了各个点的电压都很正常;
另外,对于测试7.2V的电源负载情况,还未测试,我看了他的说明手册,正常可以达到7A才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12V的幅动范围:约0.012V~9.05V
5V的幅动范围:约0.02V~3.9 V
3.3V的幅动范围:约0.13V~3.0V

网友A:
浮动范围??
12V 难道最低0.012V 最高9.05V?应该不是吧
你描述不清楚是否是9.05-12.012V?
当电压浮动的时候,输入电流是多少?呢?
另外试下:芯片的第九脚是否焊接牢靠,重新吹下

楼主:
12V的电压浮动范围是在0.012V~9.05V啊,总是在低于12V的电压值之间浮动,我只是观察了几秒钟,高的时候可以达到9.05V;
当电压浮动时,12V的输入电流也在浮动,高达5.9A;
芯片的第九脚已焊接牢靠了;

网友A:
短路保护了,你查查吧,
印象中热敏打印头 接上就是开始预热了,电流会很大的
你用稳压电源点打印头试试,看电流是多少?如果有高速电源那就更好了,看下启动电流

楼主:
我测试了打印头的启动电流,大约有7.5A,持续时间有230ms,确实开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正常打印时工作电流只有3A左右。

楼主:
另外,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我控制TPS5450的ENA为5V,且持续时间为260ms时,输出高达只有3V左右,而不是7.2V呢?

楼主:
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原来还是上电瞬间,热敏打印头的启动电流太大,使得电源保护了。
谢谢jjjyufan大侠啦!

网友A:
不客气,结帖给分吧,:lol

网友B(2012-05-16):
jjjyufan大侠:你好! 我正在使用PTS5450,想用CPU驱动ENA,控制芯片开关。你在上面帖子中提到加三极管驱动,请提供一个参考电路吧,谢谢!比较急用,请发到我QQ23024908邮箱吧,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