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电路的相频特性怎么求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3):
就是使用相量法求,求输出对输入的角度。

网友B:
to LZ:

建议复习“节点电压法”,这里用此解一遍,以供参考:

设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为V(虚短条件),建立“超级节点”V的两个节点方程

    (V - Vi) / R + (V - Vo) / R = 0
    (V - Vi) / R + s C V = 0

消去V,解得

    Vo = [2 / (1 + s R C) -1] Vi = [(1 - s R C) / (1 + s R C)] Vi

可见传递函数为(代入 s = j ω)

    H(j ω) = (1 -  j ω R C) / (1 + j ω R C)
                = (1 -  j f / f0) / (1 + j f / f0)
                = (1 -  j f / f0) (1 -  j f / f0) / (1 + (f / f0)^2)
                = e^(- j 2 arctg(f / f0))

其中 f = 2 π ω,f0 = 1 / (2 π R C)

可见,|H| = 1,ψ = 2 arctg(f / f0)

楼主:
回复 网友B:

    H(j ω) = (1 -  j ω R C) / (1 + j ω R C)
                = (1 -  j f / f0) / (1 + j f / f0)
                = (1 -  j f / f0) (1 -  j f / f0) / (1 + (f / f0)^2)
                = e^(- j 2 arctg(f / f0))

中的 " = (1 -  j f / f0) (1 -  j f / f0) / (1 + (f / f0)^2)
          = e^(- j 2 arctg(f / f0))"

怎么得的?
我整理了
[(1-(f / f0)²-jf/f0]/[1+(f / f0)²]

然后φ怎么会等于-2arctg(f/f0)  ?

复数a+jb , φ=arctg(b/a)

网友B:
to 4L

将复数表示成幅度(模)和幅角便是,即

    a + j b = √(a^2 + b^2) e^(j arctg(b/a))

楼主:
" a + j b = √(a^2 + b^2) e^(j arctg(b/a))"
arctg(b/a)=φ
那题目中的φ 怎么还会有系数-1/2 ?     ( -φ/2=arctg(f/f0) )

[(1-(f / f0)²-jf/f0]/[1+(f / f0)²]
a=(1-(f / f0)²]/[1+(f / f0)²]
b=f/f0/[1+(f / f0)²]
由arctg(b/a)=φ
得φ=arctg( f/f0 / [1+(f / f0)²] )

网友C:
那个复数是分式。计算的话参数《复变函数》

网友B:
to 6L:

首先注意我5L给出的式子

  a + j b = √(a^2 + b^2) e^(j arctg(b/a))

等号左面是一般的复数表达形式,等号右面则是采用模(幅度)和相角(幅角)表示。其中 √(a^2 + b^2) 为模,arctg(b/a) 为相角。

现在将3L中的式子变形:

      (1 -  j f / f0) (1 -  j f / f0) / (1 + (f / f0)^2)
    = [√(1 + (f / f0)^2) e^(j arctg(- f / f0))] [√(1 + (f / f0)^2) e^(j arctg(- f / f0))] / (1 + (f / f0)^2)
    = e^(j arctg(- f / f0)) e^(j arctg(- f / f0))
    = e^(j 2 arctg(- f / f0))

显然,e^(j 2 arctg(- f / f0)) 的模是1,相角是 2 arctg(- f / f0) = - 2 arctg( f / f0)

楼主:
原来是这样算的
不过 把(1 -  j f / f0) (1 -  j f / f0) / (1 + (f / f0)^2) 合成一个复数为什么不对 明明是相等的呀 公式怎么不适用了?

网友B:
to 9L:

也可以,但需要用三角函数中的倍角公式化简。其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D:
TO楼主

不知道是学习呐,还是设计用.
学习用时用信号与系统分析.工作设计呐,直接用仿真好啦

网友E:
研究滤波器对数学基础要求相对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弄懂了
HWM没提醒 我还真不懂呢  愣没看出来刚好可以用倍角公式
基础太臭了

得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