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F 滤谐波问题

楼主(2011-11-03):
如图滤波电路,LC谐振是用来滤除非工作频点的杂散和谐波的。可是我们平时使用时是直接LC接地,也能实现相同的功能,没有考虑到再加上一个50欧姆TERMINATION。
不知道这个50欧姆匹配的必要性是在哪里?
是不是LC短路后谐波都反射回transmitter了,会导致transmitter发热?

20120313更新,接下来思考的话:
是不是LC短路后谐波都反射回transmitter了,会导致transmitter发热?

就是出于此考虑。

此为带通滤波,带内LC并联阻抗比较大(对传输线影响较小),信号继续前行至匹配负载。但是,带外LC并联阻抗较小(若无此电阻 ...
引用 网友A:
关闭
谢谢,那带外信号的通路不就相当于“50欧姆 并联 后端天线在带外的阻抗X欧姆”。
天线上还是会有带外信号啊,换句话说没有完全滤掉带外信号。

如果是LC直接短路到地,虽然带外信号反射回去会发热,但是起码天线端(带外阻抗X)被LC(0欧姆)短路,不会有带外信号了。这应该才是滤波器的目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图中电路看似严谨,其实效果很差,是这样么?

网友B:
这个50Ω是个等效阻抗.如果你的实际线路的特性阻抗已在50Ω左右那当然是不用再串电阻了,而直接LC接地.但如果算下来阻抗很小(比如10Ω左右)那就要串入这个电阻作为匹配了

网友A:
是不是LC短路后谐波都反射回transmitter了,会导致transmitter发热?

就是出于此考虑。

此为带通滤波,带内LC并联阻抗比较大(对传输线影响较小),信号继续前行至匹配负载。但是,带外LC并联阻抗较小(若无此电阻就相当于短路),此电阻就是对带外“杂散和谐波”作阻抗匹配,以防止其反射回源端。

楼主(2012-02-23):
是不是LC短路后谐波都反射回transmitter了,会导致transmitter发热?

就是出于此考虑。

此为带通滤波,带内LC并联阻抗比较大(对传输线影响较小),信号继续前行至匹配负载。但是,带外LC并联阻抗较小(若无此电阻 ...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带外信号的通路不就相当于“50欧姆 并联 后端天线在带外的阻抗X欧姆”。
天线上还是会有带外信号啊,换句话说没有完全滤掉带外信号。

如果是LC直接短路到地,虽然带外信号反射回去会发热,但是起码天线端(带外阻抗X)被LC(0欧姆)短路,不会有带外信号了。这应该才是滤波器的目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图中电路看似严谨,其实效果很差,是这样么?

网友C:
HWM好强大,好想跟着你混,你已经是教授级的了,比学校的那些硕导啊,博导啊,牛差多了,反正,我的导师(博导)不如你的水平,我觉的

网友D:
传输线知识与LC谐振电路。。。。模模糊糊的啊:'(

网友E:
HWM好强大,好想跟着你混,你已经是教授级的了,比学校的那些硕导啊,博导啊,牛差多了,反正,我的导师(博导)不如你的水平,我觉的
引用 网友C:

:lol 你导师收你这徒弟真是点背
说不定HWM大侠就是你导师,小样,让你说我,别毕业了

楼主(2012-05-25):
那带外信号的通路不就相当于“50欧姆 并联 后端天线在带外的阻抗X欧姆”。
天线上还是会有带外信号啊,换句话说没有完全滤掉带外信号。

如果是LC直接短路到地,虽然带外信号反射回去会发热,但是起码天线端(带外阻抗X)被LC(0欧姆)短路,不会有带外信号了。这应该才是滤波器的目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图中电路看似严谨,其实效果很差,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