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 补偿器 传输函数 幅值

楼主(2011-11-03):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注意到横轴纵轴都是对数标尺,立刻可以理解。
这个频率,本来就是fp和fz的几何中值(几何平均值)。

网友B:
re LZ:

代入 s = jω,有

    G(jω) = G0 (1 + jω / ωz) / (1 + jω / ωp)
              = G0 (1 + jω / ωz) (1 - jω / ωp) / (1 + (jω / ωp)^2)
              = G0 [1 + ω^2 / (ωz ωp) + j(ωp - ωz)/(ωz ωp)] / (1 + (jω / ωp)^2)

G(jω)的幅角为

    ψ = arctg[(ωp - ωz) ω / (ωz ωp + ω^2 )]

由于 arctg 主值内严格单调,ψ 的极值等价于 y = (ωp - ωz) ω / (ωz ωp + ω^2 ) 的极值。

求y的导数

    dy/dω = (ωp - ωz) (ωz ωp - ω^2) / (ωz ωp + ω^2 )^2

令其为零,得

    (ωz ωp - ω^2) = 0

即 ωmax = √(ωz ωp),换成频率就是 fmax = √(fz fp)

将 ωmax 代入 G(jω),得

    G(j ωmax) = G0 (1 + j √(ωp / ωz)) / (1 - j √(ωz / ωp))

求模,有

    |G(j ωmax)| = G0 √[(1+ ωp / ωz) / (1 + ωz / ωp)] = G0 √(ωp / ωz) = G0 √(fp / fz)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