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Y7C68013的传输速率请教

楼主(2011-11-03):
现在要做一个高速采集系统,通过USB向PC机实时传输数据并通过PC端实时处理。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来请教下,看看方案行不行得通。
采集速率一路10M,16bit数据,另一路1M,16bit。并且要求PC端能够给FPGA发送指令来改变采样频率等。
我现在搞不清的就是:实际上用68031可以做到22Mb/s的传输速率么?理论上我知道当然是行的。。。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够给个信息,让我心里有个谱。因为如果68031做不了的话,可能想用USB3.0来做(项目要求必须用USB)。
还有就是不知道除了USB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达到22Mb/s的传输速率

网友A:
22MByte/S的速度不算高,肯定能达到,没有问题的。68013能够胜任,就不需要USB3.0了。USB3.0的速度和USB2.0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现在测试的速度是120MByte/S,最近还有测试到的是220MByte/S,官方的估计加上协议的话是330MByte/S,当然需要本地芯片组的支持。

网友B:
68013做到40MB/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