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逻辑电路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求助

楼主(2011-11-03):
我宿舍上网是按照时间算的,就是铁通。现在就是11点断电,第二天6点来电,但是6:00~8:00左右不使用网络,也没有人去关闭路由,这样就白白的浪费好多上网时间。现在我想通过几个逻辑元件(尽可能少)实现这一功能:  (当宿舍来电,但是不按下启动键,不给路由通电;当按下启动键,路由通电;再次停电,来电后,不按启动键,路由不通电;按下,通电)。  我的想法是;控制板单独供电,用逻辑元件提供高低电平;就是说俩输入,一输出;控制继电器;麻烦各位大侠提供元件名称及组合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插入路由器供电回路中

网友B:
如LS图 继电器接成上电自锁即可

楼主:
啊 好法儿 !!谢谢

网友C:
路由耗电小,用小型继电器即可

网友D:
为实现既定的功能,电路是越简单越好。
此功能,显然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也可以用楼主所想的逻辑门实现,但用2楼方案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

网友E:
很简单的,用电脑的USB口电源控制一5V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路由器的电源好了

网友F:
这里要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就是用二楼的方法实现的,使用中~~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