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电子学--自举电路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4):
简单分析:
右图输出端(三极管发射极)信号与输入信号相比较,相位相同,射极输出增益近似为1,即发射极与基极电位仅差一个PN结压降。C2不能通过直流,隔去这个PN结压降,所以R3两端交流电位相同(输入信号如何变化,R3下端也如何变化)。既然R3两端交流电位相同,那么R3中没有交流电流,也就是说,R3并不对输入信号造成分流,亦即提高了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