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输出波形变形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04):
串口输出连接Rs232转RS485转接头,波形发生变形。
请教串口输出波形变形原因及解决方法,相关的图片如下。

网友A:
原理图中又没有485的?
232 R OUT为什么要上二个二极管??

楼主:
回2楼:
1、RS232外接转接头(RS232转RS485);
2、我用到的是两路接收,使用二极管避免相互干扰。
这部分电路无问题

网友B:
到底测的是那个脚的波形?

网友C:
“RS232外接转接头(RS232转RS485)”

RS232和RS485本不兼容,如何连接?

楼主:
回4楼,MAX232  14脚波形

楼主:
回5楼
使用的是U Tek 的UT-204E,输入端为RS232接口,输出端为RS485接口,其说明书如下

网友B:
1、14脚的输出信号是从11脚送进去的,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2、232芯片是3.3V还是5V供电?
3、测下232芯片2号脚和6号脚的电压,看是多少

楼主:
回8楼

1,3:未接转接头时输出正常。而且若将RS232直接连接到电脑上,显示正常(昨天测试过)
2、232为5V供电

注: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波形没有问题了,但昨天和今早波形都有问题,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注: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波形没有问题了,但昨天和今早波形都有问题,我再仔细检查检查。”
我在9楼说的不对,问题一直存在,刚才是232直接接到LED了,未通过RS232转RS485接头,波形正常。

回8楼
1、MAX232的11脚送进去的波形是正常,未发生变形。
3、
232芯片2脚电压为8.69V
232芯片6脚电压为-7.73V

谢谢各位前辈回帖!

网友B:
去掉232转485模块是不是就OK了?

这类无源的模块..................

楼主:
是的,去掉232转485模块就OK了!

楼主:
那么,解决方法呢?而且不能把232转485模块去掉,因为输出需要用RS485接口

网友B:
显然此模块是从数据线是取电,造成MAX232芯片工作不稳定
PC机的RS232驱动能力强,你用的MAX232这颗驱动能力较弱而已

如果实际做产品,不建议使用232转485模组
可直接使用5V COMS直接转RS485的芯片,比如MAX485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有源的232转485模组,多一个5V供电而已

楼主:
此RS232转RS485模块,我已经接入电源,但波形依旧发生变形。而且说明书上说,此模块无需外接电源采用独特的“ 电荷泵”驱动, 不需要靠初始化RS232串口可得到电源。说明书如下:

RS-232转RS-485  (194.67 KB )

网友B:
干扰你数据的,就是它的“电荷泵”,说明他们的技术比较差或者成本控制太厉害

楼主:
谢谢McuPlayer前辈!
能推荐一款可靠的Rs232转RS485模块吗?因为板子已经做好了,再改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D:
你可找一款外接电源的UT-204也行啊

楼主:
回18楼:
我使的UT-204就带有外接电源

网友E:
4个电容C5、C6、C9、C10其中有问题。虚焊、漏电、短路或开路。

网友F:
楼主电路中须使用外接电源的232-485转换器。

网友G:
你这搞法根本上就不对,
K1,K2是max232的TTL电平信号输入端,你只能给他供应0-5V的逻辑信号,在RS232输出端会自动生成+6V到-6V的信号进入PC机的COM口。
根据你的描述是将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的RS232信号端接到了K1和K2,等于把RS232电平加到了Max232的TTL电平端,肯定会工作不正常。
如果把RS232转RS485的差分信号A,B端接到max232的TTL信号端,这完全无意思,差分到单端的TTL信号的转换必段要专用芯片比如Max485来完成的。

网友G:
如果要相信号混合只有将K1和K2等信号再用一片Max232转换成RS232信号后,然后再接到RS232转RS485来输出。
为了一个信号混合,用了2片Max232转成TTL,再转成RS232,这样才能符合协议中的电平逻辑的。

楼主:
回20楼 xmar :
4个电容C5、C6、C9、C10无问题,无虚焊  短路和开路,漏电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可以连到电脑RS232通讯无问题

楼主:
回21楼 chunyang :
我使用的就是带有备用外接电源的232-485转换器。正考虑换一个品牌的232-485转换器

楼主:
回22楼 古道热肠 :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可能我没有说的非常清楚而导致您理解错误!
1、我的电路图中没有K1、K2.可能你指的是TX1和TX2,这两个信号是接在单片机串口,我还不至于犯把485接口直接接到TTL电平输入端的低级错误。
2、“RS232输出端会自动生成+6V到-6V的信号进入PC机的COM口”,此应该指的是与MAX3232类似的芯片,我使用的是MAX232,而非MAX3232,在相应的测试条件下,其Output Voltage Swing典型值是±8V(也可超出这个范围,最大为±15V),不是±6V
3、我是把MAX232的输出接232-485的转换器,而不是把MAX232的输入接232-485转换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回帖!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我使用单片机板通过交叉线连接LED屏了,应该使用直通线连接LED屏。我同事提醒我可能是线接错了,但当时没注意,还以为接线正确。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注:
可以使用无外接电源的RS232—RS485转换器UT-20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