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ARM开发板

楼主(2011-11-04):
因项目需要,选购一款ARM开发板,要求如下:

主频不低于400MHZ;
内存不低于256M;
板载FLASH不低于1G;
网口;
至少3个串口或485;
CAN接口(可选);

输出显示至少支持到1280X800;

提供全部外设的WINCE和LINUX下的驱动。

求推荐,多谢!

网友A:
飞凌OK6410高配的+他们刚推出的HDMI模块貌似可以,楼主可以去看一下。www.witech.com.cn/

网友B:
9G45或者A8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C(2012-05-21):
可以选择TI最新推出的AM3359开发板,这个就是cortex A8的平台,价格便宜,软件资源丰富,或者也可以选择DM3730  beagleboard开发板,这个也是cortex A8处理器,主频到1个G,软件资源也很丰富!详情请登录http://www.chipsee.com/

网友D:
三星s5pv210可以,淘宝上有卖的请登录http://xiaoliandianzi.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