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LED显示屏如何实现灰度的?

楼主(2011-11-04):
比如1/16行扫描,是不是用3组74HC595分别驱动R G B,将数据送像素点 然后进行行扫描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灰度显示的呢?
是不是控制行扫描时间(占空比)
请指点!

楼主:
我的理解是:比如一个点是三基色R G B, 送数据为110(或者101等其他的RGB组合),然后通过行扫描的控制时间(占空比),实现这个点的亮度及灰度控制。是这样吗?

网友A:
一个点,是由RGB组成,问题他不是101或011那么简单,是8位,16位的,或24位或32位等等。例如16位,可以用每5位表示一个颜色(或565)。就是说RGB都用5位。至于LCD或LED如何把这5位变成一种亮度,那是驱动IC处理的事情。

网友B:
灰度由RGB值决定,亮度由RGB点的电流大小决定

网友C:
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路过。

网友D:
熊猫即使用彩色相机照相,显示还是黑白的,其实是彩色的
至于亮度确实由电流控制,类似于声音的音调和音量的区别
以上瞎说,因为我是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否是指一个像素点是多位表示,其中分别用几位表示RGB。
那这样的话,这些数据如何送给LED实现LED的灰度显示呢?

网友A:
都说是驱动IC的工作了。如果你要了解的话,我可帮不了你。一个点,三个颜色,估计也是3根线控制的。那就控制他的电流或电压吧。看过某个液晶手册,有驱动IC的连线图,横竖几百根线,还有大堆控制线,我懒得研究了。

网友E(2014-08-29):
引用 网友A:
一个点,是由RGB组成,问题他不是101或011那么简单,是8位,16位的,或24位或32位等等。例如16位,可以用每 ...

这个8位、16位,或24位、32位,是怎么来的啊?RGB三色只有3个数据,难道高位补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灰度由RGB值决定,亮度由RGB点的电流大小决定

我理解的LED灯颜色是由RGB值决定(即你说的灰度),我以为的灰度是你说的亮度了!真晕。
能否请教一下,选定一种颜色后,实现亮度从暗渐亮,或从亮渐暗,是不是改变PWM,增加或减少亮度损失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8位、16位,或24位、32位,是怎么来的啊?RGB三色只有3个数据,难道高位补0? ...

8位,16位,24位等这些都是一些标准,比如16位可以用RGB565(R占5位,G占6位,B占5位),这样R有2^5个亮度值,同理G和B,不同亮度的R/G/B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值,这样程序中一个颜色值的范围会在0x00-0xff之间,一般这种标准用的多,还有比如24位,RGB分别有8位,那么总共颜色值就有2^24位,这样颜色值就多很多,我一般在单片机中用RGB565,足够了,以上是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还望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位,16位,24位等这些都是一些标准,比如16位可以用RGB565(R占5位,G占6位,B占5位),这样R有2^5个亮 ...

谢谢!
楼主问的是LED显示屏,我想问的是LED彩色照明灯,请问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不同亮度的R/G/B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值",这个颜色值我是直接查RGB颜色表就可以得到了,但是同一个颜色,渐亮和渐暗怎么控制呢?改变送显频率吗(改变每次送显的PW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位,16位,24位等这些都是一些标准,比如16位可以用RGB565(R占5位,G占6位,B占5位),这样R有2^5个亮 ...

我好象明白了,自己再消化下,谢谢!

网友G:
要么控制PWM,要么控制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位,16位,24位等这些都是一些标准,比如16位可以用RGB565(R占5位,G占6位,B占5位),这样R有2^5个亮 ...

对了,请教一下:R有2^5个亮度值,同理G和B,不同亮度的R/G/B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值,这样程序中一个颜色值的范围会在0x00-0xff之间

R占5位岂不是R颜色的取值只能是0~32,G颜色的取值只能是0~64...我看颜色表里,R\G\B颜色的取值都是0~255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24位的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要么控制PWM,要么控制电流。

你说的是渐亮和渐暗的控制吗?即亮度控制用PWM
另外RGB颜色控制本来就是用3路可调占空比PWM在控制了,这样一来共有4个PWM在控制?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了,请教一下:R有2^5个亮度值,同理G和B,不同亮度的R/G/B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值,这样程序中一 ...

R有2^5个亮度值,同理G和B,不同亮度的R/G/B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值,这样程序中一个颜色值的范围会在0x0000-0xffff之间,这样才是16位,我说的是LCD,你那个应该是24位的,RGB分别都占8位,这样颜色值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