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图像处理?

楼主(2011-11-04):
最近要搞一个OV的cmos芯片模块 不晓得怎么设置芯片的时序 唉

网友A:
这个和图像处理联系很紧密吗

楼主:
这个和图像处理联系很紧密吗
引用 网友A:
:D 有啊

网友A:
不懂,具体说说呗

网友B:
OV的芯片不就是CAMERA芯片?

网友B:
应该是带RGB输出的CAMERA吧?要不怎么会和图像处理有联系?

楼主:
呃 是模拟PAl信号的输出
主要是要通过SCCB总线(I2C)调试它的曝光时间等

网友B:
呵呵......学习了,偶只搞过SONY的CCD,还真帮不上忙.:L,楼主没有芯片手册?一般在手册说得很详细的,只要OV芯片时序和串口EEPROM时序相同就可以了,相关手册很容易找到,I2C是很常用的,不难.偶有兴趣和楼主共同研究一下的,设置芯片的时序不算难,难的是全英文手册,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C:
芯片手册上应该有的,查手册吧,PAL也就是576I 422 或444这个可能是可以配置的

楼主:
恩恩 问了他们的FAE 说时序什么的基本不用设置 直接插电就可以工作了 里面寄存器的值用缺省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官方网站的数据手册和一些技术文档都很详细,可以参考下!

网友E:
多幸福啊,X版亲自指导你

网友F:
一般设置都是iic或spi吧,按手册地址去读写呗

楼主:
多幸福啊,X版亲自指导你
引用 网友E:
嘿嘿 是啊 超人叔叔最近又复活了

楼主:
一般设置都是iic或spi吧,按手册地址去读写呗
引用 网友F:
是啊 他用的是SCCB 时序基本和I2c一样的

网友G:
画过它的原理图 只知道 配陪 寄存器 就能搞定的 具体也没玩过 只做硬件设计 :)

网友H:
上官网上官网。

网友I:
具体给个链接啥的

网友I:
上官网万亿查不到呢

网友J:
这个感觉还是蛮难的呢

网友J:
不是很懂呀

网友K:
OV的驱动程序很好找的

懒得自己研究寄存器参数配置可以找个驱动程序参照里边的参数配置,用FPGA通过SCCB把数据写进去就OK了

CAMERA输出用FPGA作个DMA控制器去读数就OK了

网友E:
26# lelee007 lili厉害

楼主:
OV的驱动程序很好找的

懒得自己研究寄存器参数配置可以找个驱动程序参照里边的参数配置,用FPGA通过SCCB把数据写进去就OK了

CAMERA输出用FPGA作个DMA控制器去读数就OK了 ...
引用 网友K:
呃 其实通过MCU也可以完成吧 用fpga的话成本高啊

网友E:
必须用FPGA

楼主:
必须用FPGA
引用 网友E:
.........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用MCU ,悬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MCU ,悬
引用 网友L:
为啥呢

楼主:
因为没有dma?

楼主:
:L猴哥好热心啊

网友E:
:)最热心的使用XILINX的FPGA

楼主:
CMOS图像传感器RGB计算程序注释:
module shift_1(
        clk0,      //输入时钟
        data_in1,   //输入第一行数据
        data_in2,   // 输入第二行数据
        data_in3,   //输入第三行数据
        qR,qG,qB,  //输出RGB分量
        out_D14,out_D24,out_D34,//延迟输出4个时钟输出
        sel                  //用于选择像素位置对应的计算方法
      )   ;
input wire        clk0;
input        wire   [1:0]  sel;
input wire        [11:0] data_in1;
input wire        [11:0] data_in2;
input wire        [11:0] data_in3;
output wire        [11:0] qR;
output wire        [11:0] qG;
output wire        [11:0] qB;
output wire         [11:0] out_D14;
output wire         [11:0] out_D24;
output wire         [11:0] out_D34;
wire        [11:0] qD12D32,qD21D23,qD11D13,qD31D33,qD11D13D31D33,qD12D32D21D23;
wire coutD12D32,coutD21D23,coutD11D13,coutD31D33,coutD11D13D31D33,coutD12D32D21D23;

reg         [11:0] reg_D11;
reg         [11:0] reg_D12;
reg         [11:0] reg_D13;
reg         [11:0] reg_D21;
reg         [11:0] reg_D22;
reg         [11:0] reg_D23;

reg         [11:0] reg_D31;
reg         [11:0] reg_D32;
reg         [11:0] reg_D33;
reg         [11:0] reg_D14;
reg         [11:0] reg_D24;
reg         [11:0] reg_D34;
assign out_D14=reg_D14;
assign out_D24=reg_D24;
assign out_D34=reg_D34;

第一行和第一列只参与计算第二行和第二列的边界RGB计算,以后不用
D41        D13        D12        D11
D42        D23        D22        D21
D43        D33        D32        D31

R        G        R        G
G        B        G        B
R        G        R        G
G        B        G        B

//求D12和D32的平均值,偶数行偶数列的R值,奇数行的奇数列的B值

ADD_W11              ADD_W11_D12D32(reg_D12[11:1],
                                                                                reg_D32[11:1],
                                                                                coutD12D32,
                                                                                qD12D32[10:0]);
        assign        qD12D32[11]=coutD12D32;
        ///求D21和D23的平均值,偶数行偶数列的B值,奇数行的奇数列的R值

                ADD_W11 ADD_W11_D21D23(
                                                                reg_D21[11:1],
                                                                reg_D23[11:1],
                                                                coutD21D23,
                                                                qD21D23[10:0]);
assign                qD21D23[11]=coutD21D23;
        /////connor        /求D11和D13的平均值,

                         ADD_W11 ADD_W11_D11D13(
                                                                reg_D11[11:1],
                                                                reg_D13[11:1],
                                                                coutD11D13,
                                                                qD11D13[10:0]);
assign                qD11D13[11]=coutD11D13;
///求D31和D33的平均值,

                         ADD_W11 ADD_W11_D31D33(
                                                                reg_D31[11:1],
                                                                reg_D33[11:1],
                                                                coutD31D33,
                                                                qD31D33[10:0]);
assign                qD31D33[11]=coutD31D33;
///求四角的平均值,奇数行偶数列的B值,偶数行的奇数列的R值

           ADD_W11 ADD_W11_D11D13D31D33(
                                                                qD11D13[11:1],
                                                                qD31D33[11:1],
                                                                coutD11D13D31D33,
                                                                qD11D13D31D33[10:0]);
assign                qD11D13D31D33[11]=coutD11D13D31D33;
                ////cress add
//求十字处的平均值,奇数行偶数列的G值,偶数行的奇数列的G值
           ADD_W11 ADD_W11_D12D32D21D23(
                                                                qD12D32[11:1],
                                                                qD21D23[11:1],
                                                                coutD12D32D21D23,
                                                                qD12D32D21D23[10:0]);
assign                qD12D32D21D23[11]=coutD12D32D21D23;
R        G        R        G
G        B        G        B
R        G        R        G
G        B        G        B
                // 00=
mux4_1 mux4_1_R(
        qD12D32,     //sel=00; 偶数行偶数列
        qD11D13D31D33,//sel=01 偶数行奇数列
        reg_D22,    //奇数行偶数列 sel=10
        qD21D23,   //奇数行奇数列 sel=11
        sel,
        qR);

mux4_1 mux4_1_G(
        reg_D22,            //sel=00; 偶数行偶数列
        qD12D32D21D23,     //sel=01 偶数行奇数列
        qD12D32D21D23,     //奇数行偶数列 sel=10
        reg_D22,             //奇数行奇数列 sel=11
        sel,
        qG);

mux4_1 mux4_1_B(
        qD21D23,       //sel=00; 偶数行偶数列
        reg_D22,        // sel=01 偶数行奇数列
        qD11D13D31D33,/ /奇数行偶数列 sel=10
        qD12D32,        //奇数行奇数列 sel=11
        sel,
        qB);
        //end
always @(posedge clk0 )
begin    //以下是四级移位寄存器
reg_D11 <= data_in1;
reg_D21 <= data_in2;
reg_D31 <= data_in3;

reg_D12 <= reg_D11;
reg_D22 <= reg_D21;
reg_D32 <= reg_D31;

reg_D13 <= reg_D12;
reg_D23 <= reg_D22;
reg_D33 <= reg_D32;

reg_D14<=reg_D13;
reg_D24<=reg_D23;
reg_D34<=reg_D33;
end

endmodule

楼主:
网上转载的 那些是原语么

网友E:
嗯,脚底是原语

网友M:
直接说实现方法就行了,上原语完全可能是南辕北辙的, 费神看完了才知道不符合,多累啊。

网友E:
:)还是能看懂的

楼主:
这个代码貌似是搞RGB之类的东东 应该是DSP那个部分的吧 ov芯片里面大多都把FPGA要做得部分都集成到芯片里面 就是SOC所以基本暂时还用不了fpga吧

网友N:
;P你忽悠猴哥

楼主:
;P没有 猴哥太积极了 我还没说完猴哥就噼里啪啦一通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