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1-04):
EC3,EC4取值是否合适(偏大还是偏小?)
EC5,D7的作用?

网友A:
我来试着说下,说的不好大家不要笑话~
EC3,EC4和L1组成L-CΠ型滤波电路,电容大小和输出功率和纹波要求有关;
EC5,D7是对变压器4-5脚输出做半波整流滤波给IC6供电,相当于辅助电源;

网友B:
那个高手来详细分析下这个电路啊

网友C:
这个是开关电源,看不到变压器后边,像是反激的。EC3和EC4容量确定根据你的负载决定,好办。EC5和D7是辅助电源给IC供电,R33 R34是启动电阻。这些地方在整个电路中都不是关键。变压器以及R(35)C(18)D(6)电路够你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