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铺铜怎样让部分焊盘直接连接?

楼主(2011-11-04):
altium里铺铜怎样让部分器件的焊盘直接连接,其他的则是热焊盘形式呢?

偶从论坛上找了些资料,总算是让焊盘铺铜变成了热焊盘形式,而过孔则变成了直接连接;
但是由于PCB上部分器件是采用压接形式而非焊接,因此这些器件的焊盘也应该采用直接连接形式,这个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人性化的操作,只能单独操作,单独对这部分覆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的,好像是设置器件类什么的,以前看人这么弄过,但是偶搞不出来

网友A:
那就双击焊盘看看有没有单独设置的属性,或者在规则里单独指定需要设置的焊盘,在PADS里我记得是可以的,但是AD因为我没有用什么不是很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搞定了,在“Rule”里覆铜规则的“Advanced(Query)”,我找到个“InComponent()”命令比较好用,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