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电路问题

楼主:
电源12v ,漏极电压调整至7v ,漏极电阻约800欧姆左右。
源极接地,栅极未接信号,也意味着悬空。
(jfet 跨导4000us  IDss = 11mA)

这样的状态下,我测量Vgs 居然是负电压,约不到-1v

这样的状态,Ids 应该是存在电流 6mA , Vgs怎么会有电压呢? ,应该是0啊
难道是栅极悬空,处于不定状态?

楼主(2011-11-04):
输入负脉冲 0.52v
输出 叠加在漏极直流电压7v之上的正脉冲,正脉冲的幅值能有2v

那就是信号被放大了4倍 ?

大家觉得结果正常吗,我感觉我的电路和正常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不太一样。 有点畸形味道。

网友A:
这是NJFET,栅极电位要低于源极电位才能正常工作。悬空下测得-1V的话,应该是PN结内建电势。
偏置都不对,其他跨导、放大倍数等都免谈

网友B:
我没搞过JFET的电路,但是我搞过MSFET的。JFET也有N和P沟道的吧。你要看他们的输出特性曲线图。。然后就明白了

网友C:
栅源短路后Ids=6mA附近才正常,栅极悬空是不确定的,很可能Ids更小。
栅极悬空,输入阻抗很大,会捡拾交流和射频干扰信号,而栅极的二极管此时就有检波/整流作用,因此直接测试栅源电压就是负的了。干扰越大则负的越厉害。

楼主:
那我这种电路,直接输入负脉冲的情况下,似乎也可以正常工作。

放大倍数经实测 好像是 漏极电阻乘以跨导。

网友D:
仿真了一下:

此电路UGS>0

楼主:
仿真的结果不准确,好像还是实测的准些,lymex分析了vgs为负的原因,虽然我没太看懂,呵呵
不知为啥检波整流就是负的了,为啥不是正的。。

网友D:
仿真结果只讲正负还是准的。在没有输入的条件下,单纯讲楼主的电路的话,UGS绝对为正,因为电流从上往下流。

网友D:
只有不接VCC才是0:lol

楼主:
但实测是vgs为负,怎么解释??
我觉得还是lymex解释的有道理

你说的电流从上往下,我觉得不对,因为这是jfet ,管子,不是线路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在这个图之上接了外部电路呢?要不IDSS怎么可能能有11mA,uA级别才是啊。

网友C:
栅极为负的道理很简单啊,因为N-JFET的栅极是个向内的二极管,电流是从栅极流入的(看那个箭头),然后从源极流出,也就是源极为正、栅极为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是从栅极流入的(看那个箭头),然后从源极流出,也就是源极为正、栅极为负。

按这么说 电流由高流向低,栅极应该为正,源极为负啊

网友C:
那是内部。从外部看,谁流出谁就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