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1.3调用synplify pro综合时出错:

楼主(2011-11-04):
ISE11.3调用synplify pro综合时出错:
    Reference to unknown variable glbl.GSR
已经找到glbl.v这个文件,但不知道如何在synplify中将该文件加入库。求高人解救.

网友A:
module test (i, o, t);
  input  i, t;
  output o;
  OBUFT o1 (.I(i), .O(o), .T(t));
endmodule
试下该代码能综合否?

网友B:
看看,没遇到过

楼主:
2# GoldSunMonkey 以上代码可以综合,请问接下来怎么做呢?

网友A:
glbl.v和你的工程文件放到一起,然后试一下。

楼主:
6# GoldSunMonkey 放一起了,也加入工程了,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A:
6# GoldSunMonkey  放一起了,也加入工程了,可是还是不行。
引用 楼主:

代码打包发上来。

网友A:
个人觉得你的代码有不能综合的语句。
不行就自己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