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发现AVR代码执行特性

楼主(2011-11-04):
mega32自己做了个bootloader程序,结果配置字写错了。本来程序在0x7c00开始执行,但配置成从0x7800开始执行了。结果呢,他运行没有出错。从0x7800到0x7BFF代码都是FF,结果CPU把这条没有的指令,不知道是跳过了还是一步一步执行了不明内容,到了7c00又正常运行了。这特性说不定有点用途

网友A:
一般相当于空操作(51是这样的),有些MCU可以捕获这些错误,并产生中断

网友B:
其实偶早就知道了,只是没跟你说:)
据说AVR中未定义的指令码都被定义到NOP了。
我用avr studio软件仿真的时候,发现FF照样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