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LM2576开关型降压稳压器烧坏问题

楼主(2011-11-04):
现有以下电路,图示U46: LM2576-ADJ老是烧坏,爆裂。
36V直流为开关电源稳定输入,经U46输出24V供后面负载。
负载电流不大,没有超过LM2576允许的3A,输入电压也没有超过LM2576的耐压值。
电路是参照LM2576芯片手册,唯一不同的是少了前级100uF和后级1000uF的铝电解电容。
D7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本应该选27V因为缺料选择了24V的。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电容没有,输入电压快接近临界值了,你可以考虑在输入端串联个功率电阻,将电压降到30V左右试试。向你推荐一下我们BM2596/BM2576-ADJ,客户都是拿来替换LM2576/LM2596,国内供货快,品质好,性价比高,有技术支持。尝试一下新产品对你们没有损失,但有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料。我们样品免费,欢迎试样。

网友B:
输入端并联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36CA-TP或者SMBJ43CA-TP。
瞬态(瞬变)电压抑制二级管简称TVS器件,在规定的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瞬时过压脉冲时,其工作阻抗能立即降至很低的导通值,允许大电流通过,并将电压箝制到预定水平,从而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损坏。

网友C:
输入、输出电容必须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暂时先不替换。
有需要再找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我也考虑加上去了。

网友D(2014-09-1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电容没有,输入电压快接近临界值了,你可以考虑在输入端串联个功率电阻,将电压降到30V左右试试 ...

你的BM2596/2576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电容没有,输入电压快接近临界值了,你可以考虑在输入端串联个功率电阻,将电压降到30V左右试试 ...

你的BM2576/96详细电路设计资料吗?

网友E(2014-12-19):
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我的是48V进,5V出,前后都加了电容,有时会炸,有时不会,5V后面的电感电流大了就会吱吱响,有没有大神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