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rapidIO IP核自带的实例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4):
这几天在弄rapidIO,在ISE 12.4下例化了一个rapidIO IP核,同时产生了一个关于rapidIO相关设计用例,
看了下rapidIO IP核的相关PDF,我把这个设计用例综合了下,但是发现很多警告和一些错误,大概到MAP这个过程就不能继续进行了。
既然综合不能完成,下面的仿真,上板调试都是空中楼阁。

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赛灵思rapidIO IP核自带的那个实例,  难道那个例子真的有错误。。。。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付费,兄弟。
这个IP是付费IP,所以不会允许你使用的。

楼主:
没啊   我有lincense   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能够使用  并且能综合发现错误和警告  ,这已经说明我用得很彻底了

网友A:
把这个贴子了解了吧。
不是所有IP都是免费的。

请点击我要结帖,把分数送给回答你的兄弟,对你有帮助的兄弟,然后在点击一次我要结帖。
这个分数的送出,不影响你的分数,是对兄弟们帮助的支持

楼主:
是ISE  12.3   版本写错了

网友A:
你有License?
从正常途径购入?

网友A:
请把你生成IPCORE第一步弹出来的对话框贴上来。

楼主:
你们可以自己生成一个ISE 12.3的版本下rapidIO IP核,里面会生成一个例子,还有3个PDF档,其中一个关于rapidIO IP核文档就详细说明了自带的这个设计用例。
但是我就是用这个设计用例综合发现一些问题。。。   你们看是什么问题,,接下来等着上板子调啊。。十万火急,。。。

网友A:
我没问题

网友A:
很多客户全部都能实现,
没有发现谁不能实现。

网友A:
刚才他给我邮件说他不能发帖了,因为新人的原因

网友B:
:D 在老外的论坛里还要把整段源代码贴下来 人家才回答

楼主:
大家好不好意思来晚了,上图了   ,大家看这个框框的意思表明IP核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下面再说下我碰到的问题

楼主: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多多包涵, 上班的地方不能上网,上午因为一下子发了5个贴,于是不能回复了。

网友A:
感觉约束不对,你修改下时钟约束。
NET "phy_4x_ser_clk/UCLK_BUF"      TNM_NET = "UCLK";
NET "phy_4x_ser_clk/UCLK_DV4_BUF"  TNM_NET = "UCLK_DV4";
为什么没有如下的约束呢?
NET "phy_4x_ser_clk/UCLK2_BUF"     TNM_NET = "UCLK2";

楼主:
20# GoldSunMonkey 想请问,如果修改了时钟约束,依然有很多的警告,是不是正常?

楼主:
为啥改成我用chipscope查到的那个对应的时钟,也提示不对???我先把你的建议实践一把,先谢谢你了。

楼主:
好像不行,我改了再综合还是报错,translate时就不能通过了。手机打字。。我也再想想看看

楼主:
我就暂时先不加ucf,把不用ucf能够全部综合通过后,再最后解决ucf的问题。
但是综合在map时出现了六个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
其中一个错误;Maplib:979 - LUT symbol
"srio_icon_gen.i_srio_icon/U0/U_ICON/U_TDO_MUX/U_CS_MUX/I4.U_MUX16/Mmux_O11"(output signal=srio_icon_gen.i_srio_icon/U0/U_ICON/U_TDO_MUX/U_CS_MUX/I4.U_MUX16/Mmux_O1) has input signal "srio_icon_gen.i_srio_icon/CONTROLO<3>" which will be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about why the input signal will undriven
其他的几个错误和这个比较类似。手机不能上图,下午我再把图上上来。

网友A:
20# GoldSunMonkey 想请问,如果修改了时钟约束,依然有很多的警告,是不是正常?
引用 楼主:

有警告正常~

网友A:
为啥改成我用chipscope查到的那个对应的时钟,也提示不对???我先把你的建议实践一把,先谢谢你了。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开发板?

网友A:
25# zy7598865 很奇怪的东西。

网友A:
把UCF去掉的结果,发上来看一看

楼主:
下面这个图是我去掉UCF后综合后的结果,有显示这几个错误,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是综合时产生的对应的警告

楼主:
这个图是错误相关的代码

楼主:
后来我把原来的生成的设计用例代码中插入的所有chipscpe都注释掉了 ,重新综合了下,可以通过;不过警告还是N多。。。
关键是最后需要上V6板子调, 现在这个情况还动不了手。。。期盼猴哥和各位大神的指点。
你们有没有调过这方面的例子,参考参考

网友A:
警告没关系,我后来觉得你的chipscope可能是因为没有生成。

网友C:
:L,我是怎么混的,好多地儿没看懂。:shutup:

楼主:
警告没关系,我后来觉得你的chipscope可能是因为没有生成。
引用 网友A:

没去掉chipscope时,我综合的时候,有提示我重新生成chipscope核,我点 YES了,应该是生成了,这就诡异了。。。

网友A:
没去掉chipscope时,我综合的时候,有提示我重新生成chipscope核,我点 YES了,应该是生成了,这就诡异了。。。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没有指定核的位置,估计。

楼主:
核的位置,原来的那个设计用例里面定义好了的。。你说的指定核的位置?我不太理解,可不可以麻烦您说得详细一点点。。谢谢了

网友A:
:L告诉ISE你的chipscopeIP核在哪里,否则你自己重新加一个呗

网友A:
参照这个两个图。

楼主:
非常感谢猴哥,来这个论坛让了解了很多,我学到了很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还有这么多好心的高手。兴奋,以后要加倍努力了。
明天我在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D:
猴哥VC,顶猴哥,哈哈,太犀利了

spartan6上的IP看来是必须要花钱啦

楼主:
42# lelee007 早上我特地按照猴哥的图看了下核的路径没有问题,再综合了一把,还是存在原来的综合错误。MAP的时候报错,通不过。。。。这个。。。

楼主:
猴哥,是不是大家的这个rapidio自带的实例都能综合,都能跑仿真啊。。。怎么我的这么多问题。。。

楼主:
猴哥,我突然有个想法,您有空可不可以用您的ise12.4生成一个rapidio的核,综合一下里面的自带的实例,看看你的可以综合通过么?

网友A:
我早没有12.4了。

网友A:
猴哥,我突然有个想法,您有空可不可以用您的ise12.4生成一个rapidio的核,综合一下里面的自带的实例,看看你的可以综合通过么?
引用 楼主:

别人都能过。感觉你的没有生成chipscope

网友A:
42# lelee007 哈哈

网友A:
非常感谢猴哥,来这个论坛让了解了很多,我学到了很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还有这么多好心的高手。兴奋,以后要加倍努力了。
明天我在好好研究研究。 ...
引用 楼主:

菜鸟的我

楼主:
。。。。为什么猴哥觉得我的没有生成chipscope,我又觉得我确实生成了,从我前面贴的图能看出来到底生成了么。
几天了,自带的实例都还没搞定。。打击啊。。。

楼主:
但我还是坚信chipscope生成了

网友A:
但我还是坚信chipscope生成了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报的错误一直如此提示

楼主:
今天上午重新再综合了,还是如下问题:
Maplib:979 - LUT symbol
"srio_icon_gen.i_srio_icon/U0/U_ICON/U_TDO_MUX/U_CS_MUX/I4.U_MUX16/Mmux_O11"(output signal=srio_icon_gen.i_srio_icon/U0/U_ICON/U_TDO_MUX/U_CS_MUX/I4.U_MUX16/Mmux_O1) has input signal "srio_icon_gen.i_srio_icon/CONTROLO<3>" which will be trimmed. see section 5 of the map report file for details about why the input signal will undriven
其他的几个错误和这个比较类似。
我想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该就能通过吧, 猴哥,要是没有生成chipscope,该怎样生成,我以前也用过chipscope的,都是这样生成,很少出现没生成的情况

网友A:
生成chipscope不会也要我教吧?兄弟?

楼主:
这个不用,我会弄好的

网友A:
我以前有客户也如此,只不过不是这个ip核,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重新生成chipscope,去掉不用的管脚搞定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用IP core生成目录里面的XX.DO文件,在dos目录下面运行一下,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在去看xx.do文件里面如何调用(比如调用那些文件,环境变量如何设置),在图形界面里面参照这个设置和调用就可以通过了(Xilinx的IP core在图形界面里面经常会过不去的)

楼主:
还有一个办法,用IP core生成目录里面的XX.DO文件,在dos目录下面运行一下,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在去看xx.do文件里面如何调用(比如调用那些文件,环境变量如何设置),在图形界面里面参照这个设置和调用就可以通过了 ...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用,xx.do好像没发现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用,xx.do好像没发现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问题完全是你的chipscope使用上的问题。你去掉chipscope代码能够过。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用,xx.do好像没发现
引用 楼主:

X-man说是xx.do文件,告诉你这是脚本文件。
你找不到do,可以找其他的脚本看一看。
这个IP的脚本文件名称是:create_ise_prj.tcl
这个IP,我用的5.6, 试过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脚本要在linx 环境下才能打开吧,我不知道这个脚本怎么看

网友A:
ISE下使用。最下面一样有一个TCL的命令行使用的地方

楼主:
我回去再看看吧,这东西把我搞伤了

网友A:
:L你把我搞伤了

楼主:
我在ise12.4下面没有找到tel shell方式,于是在windows命令窗口下输入xtclsh后,却提示我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于是我用ue打开脚本文件看了下,由于我对tcl不是很熟,看了后对于解决问题没有起到很多帮助。。。伤不起

楼主:
我在ise12.4下面没有找到tel shell方式,于是在windows命令窗口下输入xtclsh后,却提示我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于是我用ue打开脚本文件看了下,由于我对tcl不是很熟,看了后对于解决问题没有起到很多帮助。。。

网友A:
对您的问题,我只能采取不看的态度了。:L

楼主:
不过还是很感谢大家的帮助,哈哈

网友A:
对您的问题,我最后一次的问答了。
因为我发现您根本不去试一试

楼主:
我真的一直在弄,您看我开始截的图,下面真的没有TCL的那个框框,对于FPGA很多很多地方我还是个菜鸟,这个我真的实验了

楼主:
您是大神,别和我这个小菜鸟一般见识。我就是想早点解决问题,想多学点东西。
有时候接触东西比较慢,您别见怪,多多包涵

网友A:
那你换ISE版本吧。
我主要的工作毕竟不是论坛帮人看东西。
我觉得是你Chipscope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友A:
您是大神,别和我这个小菜鸟一般见识。我就是想早点解决问题,想多学点东西。
有时候接触东西比较慢,您别见怪,多多包涵
引用 楼主:

把修改chipscope以后的结果发个图我看看

楼主:
等会我去网吧上图

网友A:
还得去网吧啊?兄弟。辛苦了。
把工程发给我吧,不过我最近事情较多。
可能不及时。而且我是13.2了。
你先换版本吧,如果不行。

楼主:
工作的地方是不能上网的,有时候发东西都是手机发的所以不能上图,工作需要,版本不能更换啊。。

楼主:
原来核对应位置是默认的,后来根据你的图我修改了下路径。
见下图,
但是最后的综合结果和以前的一样还是相同的错误

楼主:
我把工程上传了,ise版本是12.4 ,综合的时候可以先不加UCF。  那UCF我觉得也有问题。

让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贴,解决问题,实在是不好意思,感激不尽,也让我这样的迷途小羔羊深受鼓舞。
您能告诉我一下邮件吗?附件太大上传不了。

zy_jue@126.com

楼主:
那几个错误的大致意思是chipscope核中icon中的端口CONTRLR0[3],CONTRLR1[3],CONTRLR2[3](这三个端口在LUT6中作为输入),但是在综合map时却被优化掉了,  同时也影响了相应的输出端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ZPW-2000闭环电码化系统运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及改进

网友F:
不是xilinx的IP核可以先从网上下载免费使用版的许可吗?

网友A:
87# tomodachi 可是申请免费试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啊,之前在Xilinx官网上申请成功了试用版的许可,想在ML507评估板上验证下,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综合时候各种错误。主要是对rocketio还不是很了解,里面涉及到的引脚太多了,生成一大堆文件,都不知道该用哪些。

网友A:
:)慢慢摸,兄弟,这是成长的过程

网友G(2012-05-04):
kankandajia交流真好

楼主:
这个核真的有这么难么。。。。加油加油,我要搞定

网友H(2012-07-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在官网申请的啊,请指教,哈哈,第一次申请IP核

网友I:
好古老的帖子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搞定了吗?兄弟,最近我也刚开始用,也是605的开发板

网友J(2012-10-11):
这样修改时序约束没有用啊!依然有错。

网友A:
这样修改时序约束没有用啊!依然有错。
引用 网友J:
??

网友K(2012-12-18):
我也出现了跟LZ一样的问题  MAP的时候报错  错误还是一样的

网友L:
猴哥,咱对IP的支持的要求是:客户通过Avnet正规渠道够买的。
对于在科通买的东西,请找科通的FAE去,通过在灰色市场购买的东西,请找灰色市场去,对于非法的东西,该哪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