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吞吐率问题?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
         一般的ADC都有一个吞吐率的参数,比如说我有一个8通道的ADC,吞吐率为200KSPS,这200KSPS是指一路通道进行一次完整的模数转换的时间为5us吗?还是指8路通道全部转换需要5us的时间?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re LZ:

应该是单路。其实多通道ADC前端通常是个模拟多路选择,ADC实体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