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这个问题是这样,前级产生的PWM信号,如图所示
而后直接输入脉冲隔离变压器前级,但是发现输入的信号,如下图所示,发生了很大的畸变,向大家求解。

楼主:
后在脉冲隔离变压器,前级并联电容后有所改善,但是效果仍然不好,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负载接了吗?,具体源、变压器和负载的参数是什么?

楼主:
源参数在图片上已经有了,频率22KHZ,峰峰值16.1V,最大14V,最小-2.1V,脉冲隔离变压器是一比一单纯起到隔离作用,图2是脉冲变压器的前级,是没有负载的状态。

网友A:
to 4L:

接入负载再看。

楼主:
接入后稍好,但是还是不规整,并且电压会降低,负载是一个IGBT模块,去除一些保护和约束器件,相当于通过一个驱动电阻,输入IGBT的G极,哦,不好意思,这个图G极的驱动波形,相当于隔离脉冲变压器的输出,初级的输入信号忘了抓。如图

网友B:
脉冲变压器,噢,已经出这么好的波形了.还要怎么样?
换磁性材料和匝数试试看在一定的驱动与负载条件下哪一组最好了.

网友C:
这个波形已经很好了!前段加一个小电容,后端加负载!要想波形一点都不变不可能。我过去看过TNY的PWM模式的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电压波形变化跟你的长不多,TNY的还会有点阻尼振荡波出来!

网友D:
再加整形电路 就行了。

楼主:
前端加了截止频率为30khz的RC低通滤波器,然后测试了后端输出的信号,好了很多,但是加载之后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的IGBT炸掉了,我用的是4个IGBT组成的H桥,结果出现了上下桥臂直通的现象,而以前却不会。我的上桥臂和下桥臂用的两个脉冲变压器控制,在脉冲变压器前端设置好了死区时间之后应该不会直通,但是在脉冲变压器的前级加入RC低通滤波器之后就出现了直通的现象,更奇怪的是在IGBT未加总线电压的时候驱动信号的死区时间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低通延迟把死区给避开了呗。
IGBT驱动这种动不动就放**的场合加延迟环节真是不可理喻。

楼主:
低通延迟把死区给避开了呗。
IGBT驱动这种动不动就放**的场合加延迟环节真是不可理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我也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对IGBT门极的驱动信号进行了检查,但是发现死区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设置为6us),只是一加总线电压就炸管,很神奇。

网友E:
H桥供电电路加个电阻不就不炸了?然后慢慢摸排吧。

网友F:
“在脉冲变压器的前级加入RC低通滤波器之后就出现了直通的现象”
那是必然会产生的。
脉冲变压器前级加RC低通滤波器,不可思议。

楼主:
“在脉冲变压器的前级加入RC低通滤波器之后就出现了直通的现象”
那是必然会产生的。
脉冲变压器前级加RC低通滤波器,不可思议。
引用 网友F:

嗯,我也知道,可能会对死区时间有影响,只是在加总线电压以前我对IGBT门极的驱动信号进行过测试,没有发现死区时间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以为没什么问题,但是加总线电压之后就发生炸管,为什么不给IGBT加总线电压的时候没问题,加了之后就会炸管呢?麻烦您给解释下。

网友G(2013-01-18):
楼主,能不能请问下你的“脉冲隔离变压器“是怎么定制的,我现在也急需使用呢,但是一直找不到,谢谢

网友H:
正常的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