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源

楼主(2011-11-04):
草鸟请教 :输入 :85Vac - 265Vac双输出:5Vdc 2A 3.3Vdc 2A
大小:40mm * 120mm,
请教:这个波纹能做到多少 ?
大概成本多少 ?

另外,请教如何测试电源波纹?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源的纹波要做到输出的5%,一般可以做到的。
测量纹波时就是用示波器直接测试输出端就可以,不过要注意接地回路要尽可能的短,示波器带宽调到窄带。

网友B:
纹波5%太大了,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