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做的梦幻时钟还可以不

楼主(2011-11-04):
(图片)

楼主:
好像不好看,按键放到了后面,时钟的基本功能是实现,闹钟是用的蜂鸣器的,可以设置闹钟时间,好久之前做的了,也没有拍几张照片,还是来晒晒吧,不然都发霉了

网友A:
LZ是用心了,看那一圈LED就知道了,
想当年学习MCU时,做的也是多功能闹钟,还做了几个版本的,只是现在连尸体都没有了

网友B:
呵呵  很真实的板子……嘻嘻

网友C:
不错,板子后右边的什么?好像是USB口

网友D:
LZ辛苦了,我觉得外围一圈LED用的不是高亮的,可能效果看起来不太好

网友E:
不错,
  但是 7段数据管和LED都不够亮,再加亮一点就好了!

网友F:
SHOW一下我做的,呵呵。用了几年了。上面一排可以移动显示日期、时间、温度或者过几秒自动切换

网友G:
楼上的够劲。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时分秒中间的冒号看起来很别扭,我做的把分钟的第一位数码管转180度放,把它右下角的小数点转到左上角,这样就与前一位右下角的小数点构成一个冒号。分秒之间的也同样处理。这样不仅好看,而且能省掉2个数码管。

网友I:
没看出来时间和周围的LED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J:
楼主你的LED灯是根据不同电压显示不同颜色的那种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时分秒中间的冒号看起来很别扭,我做的把分钟的第一位数码管转180度放,把它右下角的小数点转到左上角,这样就与前一位右下角的小数点构成一个冒号。分秒之间的也同样处理。这样不仅好看,而且能省掉2 ...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4个4位连体的数码管,为的是显示更多的数据,和更方便布线,这个不仅仅是时钟,闹钟,日历,温度计。原本是我用在一个项目上,主要是用来串口或485通讯,显示数据的。我换了软件功能,哈哈。我有见到有象你这样子做的时钟,很不错。

网友F:
顶一下楼主,手工焊成这样非常不错。我现在好象没有这个闲心了,哈哈。都是直接画板子。

网友K:
顶一个!  向你学习!:)

楼主:
USB是用来供电的,时间是最外圈白光是小时,全红色和橙色分别表示分钟和秒钟,照相可能拍的不好,但是肉眼可以区别,10米之内可以清楚的看到,LED是用的双色的,橙色的调节主要有两种方法:1是:调节限流电阻的组织,2是:软件给红色和绿色的显示时间。由于要焊很多飞线,所以用的都是杜邦线实现跳线,所以你会看到有蛮多排针。

网友L:
还梦幻;P

网友M:
SHOW一下我做的,呵呵。用了几年了。上面一排可以移动显示日期、时间、温度或者过几秒自动切换
引用 网友F:
:o 好多化妆品,呵呵!

网友N:
SHOW一下我做的,呵呵。用了几年了。上面一排可以移动显示日期、时间、温度或者过几秒自动切换
引用 网友F:

10楼的这个图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室友,也是做的这种时钟,外观极像,而且他也是搞PLC的,看你昵称似乎也是的,不会这么巧合吧!!!他是广西人,我们当时在上海。
而且他长得也跟你的头像那样邋遢,哈哈!

网友F:
回复 网友N:
哈哈,我是从PLC转到单片机上的。看到汇编指令想到PLC指令表,就这么来的,先上手就是AVR连51的都没碰过。

网友F:
你的室友肯定不是我,我没在上海工作过。呵呵。

楼主:
只是出来晒下图片而已,增加点人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O: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和源程序啊?让小弟学习学习!506644585@qq.com

网友N:
你的室友肯定不是我,我没在上海工作过。呵呵。
引用 网友F:

几年的室友,可惜断了联系了,有蛮多美好的回忆,喝酒,吃肉,攻克难题。呵呵

网友P:
哈哈,一圈这么多LED,放张有图标的贴纸,就是**了:lol

网友Q:
好长时间没来了,踩踩

网友R:
呵呵  ,  商品化了 。。

网友S:
回归中,熟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