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稳定性

楼主(2011-11-04):
在用单片机AD模块做AD转换时,如何能提高准确性和稳定性呢。采用TL431做基准源,AD输入电压来自运放输出,在AD输入端对地接0.1uF电容滤波还是需采用其他滤波电路呢,在软件滤波上,大家实际使用中是用哪种滤波方式,算术平均滤波法,中位值平均滤波法还是哪种滤波方式。

网友A:
AD采样,并不是基准稳定就一定稳定,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和采样的电路方式及其供电电压稳定与否等

楼主:
请问采样电路方式有哪些呢,能举几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B:
具体采用哪种滤波方式需要看你的信号和技术指标以及放大电路等。

例如心电信号的AD采集和普通的NTC测温采集那就完全不一样,符合需要的采是最合适的。

楼主:
采集的信号为峰值检波输出的直流信号,电压实时变化的,用PIC单片机的AD进行转换

网友B:
1、检查并计算信号源阻抗是否在AD模块的容许范围内
2、检查并计算电压基准的温漂、初始精度等是否在检测精度的容许范围内
3、检查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抗混叠滤波电路
4、在信号源上一般不建议接电解电容,因为其漏电比较厉害,还有比较强的等效感性,可以接瓷片类。
5、软件上最基本的去极值求平均是需要的,AD转换时要注意转换的基本均匀,不要一会1MS采集一次,一会50MS采集一次,例如可基本稳定在4MS采集一次,AD转换的频率至少要比信号的频率大一倍以上,波动的信号一般建议至少10倍为好,例如信号的频率是10HZ,则采集的频率应该大于100HZ

网友C:
追求AD转换的稳定性要在电源上下功夫,简单进行滤波是不行的。

网友D:
运放用到好处,加上软件处理好。

网友E(2012-02-08):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贵处所说的稳定性指的是数据不跳动呢,还是精度的稳定性呢?

网友F:
用tl431还想稳?

网友G:
用TLC2543吧,通道多,也比较稳定。我用的能稳定在2mV。但一定要有稳定的参考电源。至于绿波,中值绿波、极大值、极小值、平均值等等,都不理想。你想,源不稳定,想靠滤波达到稳定,是不可能的。何况要保证实时性,滤波必然损失实时性。

网友H:
好的运放是必须的,并且运放的供电电源一定要稳,还有就是给AD的参考电压也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