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压敏电阻还是用瞬态抑制二极管好?

楼主(2011-11-04):
我最近在做一个电源,600到1200V直流输入,15V,1.5A输出,双管正激。我想在直流输入端并联压敏电阻或者用瞬态抑制二极管,不知道哪个效果好。
如果各位大侠知道,提点提点小弟,最好给出具体型号。
高电压的瞬态抑制二极管好像不好找!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当然是压敏电阻了
电源输入端并压敏电阻,目的是吸收浪涌电压,这里对速度没有太高要求,而且我们选功率管都有一定余量,允许一定的过压。

楼主:
当然是压敏电阻了??
对速度没有太高要求,所以选择压敏电阻?
一般压敏电阻比TVS管便宜?

网友A:
一是对速度没太高要求
二是 压敏通流能力比tvs强的多
三是 压敏耐压可以做到很高

网友B:
从保护效果的角度考量,是选择压敏电阻器。对于电源端的防护,保护元件应具有大电流防护,应能尽早的动作限压和旁路泄流。压敏电阻器具有非线性特性好、通流容量大、残压水平低和无续流等特点。
大功率的TVS二极管可以用于需要采取多级保护的脆弱电子设备场合,常常作为第二级或第三级的保护。
600V-1200V的直流电源可以选择压敏电阻器CNR-14D182K和陶瓷放电二极管LT-B5G3000L组合的协同式防雷电路.

网友B:
我简单将两种器件对比如下:

TVS与压敏电阻性能比较:
关键参数或极限值 TVS 压敏电阻
反应速度 10-12s 50×10-9s
是否老化 否 是
最高使用温度 175℃ 115℃
器件极性 单极性和双极性 单极性
反向漏电流典型值 5μA 200μA
箝位因子VC/VBR 不大于15 最大可达7~8
封闭性质 密封,不透气 透气
价格 较贵 便宜

网友C:
从上表(TVS与压敏电阻性能比较)来看,还是TVS比压敏电阻好呀,就是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