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双屏功能的实现(11月8日)

楼主(2011-11-04):
我们想做成如图所示产品。
目前我们的产品是一台计算机一个显示屏,现在想做成双屏幕的该如何设计和控制才能实现呢?
还望各位朋友给予指点和意见,谢谢。
补充一下:这种竖屏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A:
用两套电脑最简单了.

楼主:
用两套电脑最简单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考虑成本肯定不行的呀

网友B:
用双头显卡即可,很多人都这么用,特别是做PCB设计的。

网友C:
笔记本都能这么用吧,找个支持的显卡就行了

楼主:
这种竖屏幕不知道哪里有呢?平时只见过横款的屏幕

网友D:
还真没见过这种竖屏幕~:D

网友E:
找块支持此功能的显卡
显示模式设置成扩展或克隆就可以在2个屏幕上显示了

网友F:
可以使用双屏卡啊

楼主:
补充一下:这种竖屏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G:
10# yuse 买横屏就可以了,倒过来放了

网友E:
有那种屏幕可以横竖旋转的显示器 如HP LP2475W

网友B:
竖屏就是横屏,只是支架不同,有的是两用的,然后在操作系统的屏幕设置中反转90度即可,双屏时竖屏通常作为辅屏。

楼主:
恩。我通过购买双频显卡控制控制两个液晶屏,可以把其中一个设置成翻转90度吧,可是如何控制他们分别显示不同的界面呢?

网友B:
有很多种分屏显示的方法和模式,用显卡的桌面驱动集成环境设置比较方便。

楼主:
有很多种分屏显示的方法和模式,用显卡的桌面驱动集成环境设置比较方便。
引用 网友B:
恩,关键我的机器中是需要嵌入vb写的软件,客户完全只能在我们的嵌入软件下工作,这样就要求我的软件可以控制两块屏幕显示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