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特定条件下把输入信号反相

楼主(2011-11-04):
两路输入,A输入时1个不定时的脉宽不定的正脉冲,B输入是1个不定时的正脉冲
输出C为A的反相(即A为高,则C为低,A为低,则C为高),同时在B输入的上升沿后的指定时间内C强制为低。

把TIMER的复位模式,门控模式和触发模式都看了一遍,还是没想到方法

求大虾支招
(因输入信号频率较高,所以尽量不使用中断实现,尽量使用TIMER本身的功能)

网友A:
A到C的延迟是多少?B到C的延迟是多少?

为什么不用一个反门来做,这不是更简单?

楼主:
要求小于100ns,
如果stm32能实现,不就省了么?如果实在实现不了,就只能增加1个反门和1个与门了

网友A:
C的脉宽与A的脉宽允许多少误差?A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误差小于100ns, A从1Hz到500kHz

网友A:
频率范围这么大,用MCU不太现实,你还是用硬件实现吧。

网友B:
这个用stm32实现好像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