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

楼主(2011-11-04):
RT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呢?

滤波器主要是在信号通道上,这方面说是模拟的。但它的工作方式又是数字的。这样在画PCB时应该当作数字处理,还是模拟呢?

网友A:
开关电容滤波器是离散时间模拟滤波器,而且有MOS管之类功率器件,不涉及AD、DA,应该接模拟地即可
如果不对希望有高手指正:handshake

网友B:
同意二楼,另外模拟地也比较稳定,可以的

网友C:
我也认为,模拟地应该更好一些,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