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压输出串接高压二极管和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我想问一下诸位大神,我有台仪器中有一个直流高压发生器产生直流高压后通过了一个高压二极管再通过一个千欧级电阻然后再连接到使用这个高压的器件中,请问这个二极管和电阻起什么作用?吸收和限制电流?为了检验可能的二极管和电阻接触不良导致打火响声问题,是否我可以短时间BYPASS绕过这两个器件,直接将高压输出接到使用高压的器件上然后升高压听声音?谢谢!

网友A:
二极管是用作整流,电阻则是保护性限流。